[工仪] 拆一下新买的C245焊台

楼主(2023-09-03):
新买了一个兼容T12和245的焊台,控制板是WOKA的,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侧面固定有一个铜的简易休眠座,烙铁放进去之后就会自动停止加热;

里面结构很简单,就24V电源和控制板;

控制板部分,使用的是GD32的微控制器,内置时钟电池,可以在屏幕上显示时间,虽然我觉得给一个焊台加上时间显示并没有什么用就是;

电源部分看着比较简单,但该有的都有,EMI部分也没省略,就是输入插座的零火反了,接地也没接,有时间了处理一下。

总的来说还可以,这一套150块钱,带硅胶线的金属手柄,电源是焊台专用的,抗过载能力不错但持续功率低点(焊台的特性就是这样,启动的时候功率大,升到设定温度后除非你把烙铁插水里,不然大部分时候功率都不会很高)。

网友:
兼容意义不大,除非有两套手柄

网友:
这支架挺特别啊

网友A:
这个风险太大了,连接地都没有,使用要小心了,毕竟是金属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险太大了,连接地都没有,使用要小心了,毕竟是金属外壳

对,所以我后面会给这东西做下接地,确保安全(不论是外壳还是烙铁头都要良好接地)

网友:
嗯,不接地是有隐患,不说漏电电到人,就是焊芯片都怕激穿。

网友:
自己加个接地比较好

网友A:
竟然用胶水固定电源板,容易开裂,后期电源板固定不住容易产生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胶水固定电源板,容易开裂,后期电源板固定不住容易产生漏电

还好,用的不是热熔胶。

网友:
那绿线是温度感应吗?

网友:
烙铁没地线不安全接个地线吧

网友:
多年前搞了两块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的T12控制板,一个把热风枪+936的936改了t12,另一个用塑料盒,一个原装电源板做了个便携式的,比较好用,夫复何求?大功率就要高频涡流的了,t12焊接大东西要烙铁头大的才比较好,温度我一般315度,用63%锡,无铅基本上设置330度也很好了。偶尔焊接大东西设置下360-380度。刀头比较耐用,马蹄容易坏,很细的不好用,热量过不去。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源部分做工一般。。

网友:
感觉还是工频变压器是正道

开关电源就是省料

网友:
可换手柄的话,可以接收

网友:
地线没接,测测烙铁头的感应电压有多少。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严谨

网友:
这做工有点随意了,电路板竟然是打胶固定的,电源开关引脚和滤波电容靠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