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修复 16 贴 SM2246EN SDTNPACHEM TrainADJ RCMDQHalt 问题

楼主(2023-09-03):
上一篇帖子
三张板子那个图,中间的绿板

贴满主控面的 CE

贴满 16颗 SDTNPACHEM 后

更换 128M DRAM 为 256 的

量产出现 TrainADJ RCMDQHalt CH0 CE0

TSOP 颗粒没有焊好是有可能的
烙铁加焊下 F1

再次量产同样错误,又成了 CH0 CE3

这时注意到板子默认 VCCQ 是 3.3V
怀疑这颗粒需要 1.8V 稳定工作
于是把 L3 移到 R90

再次量产,成功

JMS578 测个速

顺便吐槽下,这板子上的一个 RS 电阻(RS47)被替换成了 1K 而不是 0欧
如果没被我检查出来,还不定出些什么错误呢
卖家略坑。。。。

感谢支持

网友A:
给你指出一下这个RS不为零也许是故意的,好像慧荣技术手册讲到某些时候要做阻抗匹配,RS要根据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指出一下这个RS不为零也许是故意的,好像慧荣技术手册讲到某些时候要做阻抗匹配,RS要根据情况调整 ...

看了原理图,所有 RS 都是 0R 且不带 NC
绿板子的 RS 到我手时,有焊接痕迹

而且前一篇帖子中,另外两个盘相同位置的 RS47 ,我也测了都是 0R

网友B:
不错不错,虽然速度不快,但肯定可以用到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虽然速度不快,但肯定可以用到坏

是说闪迪体质很一般?
黑板子那个 ECC2 才过 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闪迪体质很一般?
黑板子那个 ECC2 才过 RDT

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说了句废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