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康威视B14H-LFT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3-09-03):
型号为DS-IPC-B14H-LFT 400万白光网络摄像头
-
先看外观
-
侧面

顶部

底部

尾部

正面

拆下前脸的塑料装饰盖 补光灯是4红外+2暖光 共6颗灯珠

四颗螺丝扭下即可拆开

壳内除一包干燥剂外空空的

线序

主体

POE电源板 48V降压成12V

背面贴片元器件

接着拆

主板部分

拆下散热片

主芯片丝印为 HK2020-7 定制芯片查不到资料

固件芯片为25L12833F 容量为16M

未焊上网变的空焊盘(非POE版这就会有网变)

这一块空着很多 不知道是阉了什么功能

看另一面 COMS面

部分元器件

拆补光灯小板

红外灯珠为3535封装 暖光灯珠为3030封装

底部存储卡插槽与重置按键

盖子

尾部的喇叭

扬声器(声音不小)

完~

网友:
海康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
摄像头用料做工不 错

网友:
毕竟是大牌,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牌子就是大牌子,做工十分不错

网友:
应该也不便宜

网友:
海康的做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没得说。。。

网友:
海康和大华放一起对比下
准备好克称

网友:
还有一颗小电池。断电保存设置?

网友:
21年的,刚用了2年就拆了

网友:
用料做工不 错

网友:
我从修方舱拆迁了的地方拆了个海康的还一个杂牌的都能用 。。、。、

网友:
海康威视更胜一筹

网友:
海康威视大厂家,监控专业的代表,用料确实大方!

网友:
看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
带扬声器的不多。

网友:
大牌子就是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