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保护器

楼主(2023-09-03):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产品。在网上搜了一下还搜不到。
这个宝贝到手好久了,之前没在意也就没发帖。新闻上不是报道电动车充电着火么,然后小区就给每一户发了这个宝贝,不要钱,免费送的。到手我一看,居然是我们本地一个厂家制造的,当时没拆,以为是淘宝上那种   节电器,省电王之类的骗人玩意。

这两天拆开一看超出我的想象,里面还挺复杂。然后我特地试了一下,给电动车充电,确实是充满电就把充电器220V电给断了。

网友A:
免费发的?这东西估计要20块钱最少是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发的?这东西估计要20块钱最少是要的吧?

小区免费发的。一户一个。

网友:
就算再便宜之前淘宝客也卖14.9元呢。

网友:
东西不错,挺值的

网友:
充满自动断电

网友B:
什么原理检测电瓶充满了呢?

网友C:
小区人性化管理,不错。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检测电瓶充满了呢?

具体原理不懂,我猜测应该是充满后电流就会很小,小到它的阈值就触发继电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区人性化管理,不错。

应该是社区领导安排送的,采购的应该是公家内部人。这样公家的钱就能名正言顺的赚,面对更高的领导还能邀功。在我们老百姓面前又能落个好口碑。一举三得

网友D:
我用充电器自己魔改的,增加个开关,按下接通电源充电,检测到风扇停止工作(一般就是转灯了)一个小时后断开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充电器自己魔改的,增加个开关,按下接通电源充电,检测到风扇停止工作(一般就是转灯了)一个小时后断 ...

想法不错。

网友E:
估计是检测转灯后的功率来判别的。只是不同的电瓶车电池电压差别大,转灯时功率不一,这个判别范围可能宽泛些。不知对不能转灯的如何断电,有最长充电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检测转灯后的功率来判别的。只是不同的电瓶车电池电压差别大,转灯时功率不一,这个判别范围可能宽泛 ...

具体靠检测什么断电不知道。我只是估计是检测电流来断电的。板子上有BL0937电量计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检测电瓶充满了呢?

只有检测电流才能实现充满断电。

网友:
看板子上有一个R003的电阻,应该是充电电流小于一定值后断电的。

网友F:
以前有人研究电视机遥控全关机电路,就是检测电视机遥控关机后,电流明显减小,然后驱动继电器断电,属于全关机,关机后不耗电。再次开机必须手动按开关。
楼主这种插座,充电器断电后本身还是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人研究电视机遥控全关机电路,就是检测电视机遥控关机后,电流明显减小,然后驱动继电器断电,属于全 ...

对的,插座里面本身的控制电源是一直工作的。但是那电源功率非常小,几乎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