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佬们看看这是什么上的?插在一个12V电源上的

楼主(2023-09-03):
插在一个12V电源上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么小的东西要12V供电?
一头还有个USB接口
12V转5V?那接头也不对呀,输出不应该是个母座吗?
上面有一个按键
好像还有红外线接收功能。
看看这是什么上用的?
能改装成什么。

网友:
不太对,有红外接收管,可是不从USB取电,要12V供电。

网友:
造型确实挺奇特红外接收管和芯片也用不着12V供电呀!等待楼下有人能解答

网友:
这是荧光广告版上的控制器,用处不大

网友:
看到过有些店铺外面摆的黑板么?用荧光笔写在上面就可以发光,给黑板周围的LED供电用的就是这个,你这个还是带摇控的,blingbling的。

网友:
带遥控功能的灯光调节器!

网友:
关键的元件芯片型号没有,只能猜。12V转5V没错,还带遥控,什么用途不知道。

网友:
没有看到过这个,

网友:
2楼说的可能是的

网友:
2楼说的对,,应该就是那个荧光小黑板供电用的,红外应该是遥控关闭吧

网友:
看楼上大神们分析的不错,应该就是一个12V转5V供电的,用这个接口应该是比较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类似这种东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8133564291

正解,遥控灯带的

网友:
冒昧说一下,这个12v电源只是凑巧搭配在一块吧

网友:
广告牌的电源和遥控。

网友:
看着比较奇怪,等最终结果。

网友:
12V供电给红外遥控器及USB口,USB口接设备,灯带或者别的东西,5V的

网友:
这是荧光小黑板的控制器

网友:
彩灯控制器,带遥控功能,USB口明显只是个形式,板子上标着+RGB,正好四根线,用USB口正好,控制共阳接法的全彩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