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入了个775电钻,计划之外

楼主(2023-09-03):
本来没打算买,看到价格不错,就冲动了, 和前面的555电钻外壳同时买的

含一个电源

内部用了775电机,和前面的换壳类似,这个电钻可以自己组装,不过我计算了一下,买成品更划算

775电机有出风口,所以外壳对应位置也钻了一圈的孔,散热更好.

775电机额定80W,比 555的50W大不少,也重不少,整机有600多克,拿在手上还蛮沉的,毕竟对于圆形的电钻,把持手感是比较差,重量显得比较敏感,555握感更好些
当然功率大了,动力也大, 还没想好拿来做什么,先收藏备用

配的夹头是1.5-10mm, 而555配的0.3-4mm, 倒可以互补

同心度还可以,钻头伸出的长度4cm多,在夹头里面的部分比较短

775电机运转噪声明显比555大许多,12V还好点,24V下声音挺大的,卖家说775就是这样

拆开看看,775有2种,前滚珠轴承,和前后双滚珠轴承,我买的是后一种
从屁股看,确实是

随机配了电源,标称96W, 拿在手上轻飘飘的,有点怀疑,毕竟本本的90W电源比这沉
奇怪的是,低电压当输出4.5A, 而高压档输出5A, 这不合情理啊
还有个疑惑,铭牌上极性标注,下面一个什么意思,两个都输出正极?

输出电压可调,有7档,  12-15-16-18-19-20-24

各档电压基本准确,比标称高约0.5v,大概补偿线损吧

还送了一些打磨切割的片片

蛮看看空载功耗
12V

24V

网友:
电源做得不错。

网友A:
不错,铝合金外壳挺厚,价格不低吧

网友:
同心度如何?

网友:
电钻看着同心度不错

楼主:
有同心度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铝合金外壳挺厚,价格不低吧

是挺厚的,价格不到60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看的就是同心度

网友:
价格不错,比我的小电磨便宜

网友B:
前的时间也买了一套,玩珠子钻孔打磨用的,挺方便。不过前面电机盖子怎么也拆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灌胶了!

网友:
说个让我们死心的价格

网友C:
再有壳子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有壳子推荐一下

这个也有单独的壳子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的时间也买了一套,玩珠子钻孔打磨用的,挺方便。不过前面电机盖子怎么也拆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灌胶了! ...

要先把夹头取下,才方便卸螺丝吧

网友D:
没有减速箱和离合器吗?

网友:
看图感觉同心度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减速箱和离合器吗?

电机轴直驱的,铜套砸。。。  调速靠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挺厚的,价格不到60

怎么多东西,价格不错发个车呗。   我找的不带配件就钻机奔7了,带配件都奔百。

网友:
做合钻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