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拆一个微软的蓝牙鼠标,Notebook Mouse 5000

楼主(2023-09-03):
相对小巧的鼠标,适合与笔记本配套使用

2008年左右买的,价格忘了。当时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三个USB接口,用普通无线鼠标会占用一个USB接口,所以选择了蓝牙鼠标。

一颗或者两颗7号电池都可以,但这鼠标的个子虽然不大,耗电却不小,两颗7号电池也撑不到三个月。

Notebook Mouse 5000是激光鼠标,可以在一些比较光滑的地方使用,比如玻璃板上也能基本正常使用。分辨率似乎是1000dpi,采用850nm的激光,可能这就是耗电量较大的原因。那时候的激光鼠标都差不多这样,耗电大户。
上方两个开关分别是电源通断和配对按钮,如果一直保持通电,一周左右就能耗光电池

拆开没任何难度,外壳螺钉就是微软激光鼠标的logo下,随便找个什么东西轻轻撬开就能看到螺钉。
拆开第一层外壳是这样

再拧掉四颗螺钉就掀开上盖了

一如既往的微软风格,堆料。钱多就是好,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是在这鼠标上,微软居然没用光学栅轮而是机械编码器,有一种吃肉不舍得放盐的感觉

网友:
这么小,大手很累

网友:
3块电路板,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用料真扎实啊

网友:
鼠标外形小巧,做工不 错

网友:
不错,做工好,比一般的复杂。

网友:
只见过罗技有光栅滚轮,其他都是机械编码器。
罗技出了电磁滚轮的鼠标,其他暂时也没有见到。

楼主:
上盖掀开就是这样:

可能是体积比较小,几个微动都不是标准件。不过这么多年了,微动一直保持灵敏。
机械编码器和左侧的微动,这个需要配合相应的驱动才能实现对应的功能

三层电路板都是螺丝固定,直接拆掉就行,不用动烙铁
电路板上有个“苏杭”的logo,也许是代工厂的名字。拨动开关是电源通断、按钮开关是配对。拨动开关出过一次问题,补焊完事。

左右键和滚轮键的按钮,质量不错,手感就谈不上了。

工整甚至称得上讲究的工艺,电池处也补过焊

全家福一张

产品利润足够高时,厂家才有精心设计的动力。所以不用埋怨如今的电子零件与电子垃圾越来越像了,能用够用就行,过保就出问题是多数电子产品的常态。如果现在也愿意花八百花一千买个鼠标,工艺肯定差不了。
问题是,为什么要花八百块买个鼠标?拼夕夕十块包邮的一样可以用啊,坏了就扔掉也不心疼。

网友:
做工不错啊,一看有点历史了

网友:
有一个这个鼠标,这个鼠标不是一般费电,一月换一次电池,后来换罗技M215,半年都不用换电池。。。

网友:
Notebook Mouse 5000是激光鼠标,可以在一些比较光滑的地方使用,比如玻璃板上也能基本正常使用

微软没有一款鼠标能在光滑的玻璃上正常使用。第一款能做到的是罗技的darkfield技术的M950。当年在柜台玻璃上对比了微软罗技,花了500买了M950。

微软居然没用光学栅轮而是机械编码器,有一种吃肉不舍得放盐的感觉

因为微软——盈昆专利光栅滚轮结构体积比较大,小型鼠标上比较难塞进去。双飞燕的光手轮能做到,但是微软不是雷蛇,代工厂盈昆也不可能同意。ALPS编码器也曾经是寿命最长机械编码器,也算耐用,质保期内不出问题就行了。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这做工是相当好

网友:
做工很赞,板子也厚实,08年2.4G无线鼠标都没怎么普及吧,就用上蓝牙的了,真土豪啊!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只有两个U口

网友:
板子挺复杂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做工还是非常好的,罗技现在低端也没有光栅了

网友:
看到有预留充电口电路,貌似是C口,补齐零件改成锂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