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使用中兴ZXDN10白菜模块DIY一款DC-ATX电源(开源)

楼主(2023-09-03):
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对了!。超。微。蓝猫。。。。

玩真正的小机箱电脑,不可能装入220电源,发热量大,绝缘划水,通电时候在机箱内乱搞,触电概率大,使用外部的电源适配器与DC-ATX是绝对的刚需,不但静音,安全性也非常好。

ATX上一共存在12,负12,5,3这四种电压,常见的适配器有12V和20V,选择12V的适配器,可以省略从20V产生12V的BUCK电路,另外负12V主要为串口和PCI设备使用,PCIE没有这一路电源,我使用的都是较新主板,故可以放心省略。

综上所述,电源的核心任务就是从12V输入产生5V和3V3的输出电压。这里就需要使用BUCK电路了,有一种大家都喜欢的偷懒方式,就是降压模块。例如上古神器3R33,和某宝辣鸡mini360都是常见的降压模块。

在这里重新介绍一下本期的主角:ZXDN10是一种中兴基站上拆的5V输出(最大,可向下调)10A电流输出模块,只要散热跟上,轻松输出10A,输入最高13V。楼主设计制作这些作品时,模块单价:1.8元,大写:一块八毛!再高别买了!再高别买了!楼主只是无偿分享作品,不是卖模块的!

电路设计是楼主自创的一款标准化架构,只需要更换降压模块就能做出不同功率的ATX电源。控制IC采用TPS3510。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楼主提供的PCB都是经常更改的,如果和下文照片不同请大家自己动手改一下。提供的开源文件是protel2004源文件,完全可修改,请只用于个人使用。

一切从香蕉开始!偷偷告诉你们一下,本设计最贵的单体原件就是这个“香蕉”。。。单价:4软!

这个插头比较昂贵,后期全部省略了!

剪线的明纬医疗级电源,本人多台电脑长期使用这个系列,稳定性比DELL 12V18A那些好!价格也贵一些。

输出线,使用大牌坏ATX上剪下来的输出线,都是修电脑剩下的,IDE口居多,给他手搓成SATA口

小朋友们是不是都听不下课了?

SO EASY,有手就行!小朋友们学废了吗???????????

把模块放到测试平台上测试!免费烟花限定!
测试平台:哎哟!MMP!你不要过来呀!!!!

平台配置如图。

伸手党们是不是等不急了啊
文件下载

仅限自己玩,禁止销售。。
另外其实我还有现成的3r35模块的版本,不知道这年头还有人有这种老土模块没有

网友A:
用这个转接板,关机后主板不是一直都有电,

网友:
厉害,高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转接板,关机后主板不是一直都有电,

电路图都放出了,5v使用独立mos做开关,3v直接用en脚开关

网友:
俺还囤了几个不同的模块,很久以前也是想买来做这种,一直没有开干

网友B:
那两个小板为什么不做成插件插在大板上呢,这样焊的时候也方便一些,以后坏了要换也方便...

网友:
这个又快炒作了

网友:
这个用来给小主机供电那不爽歪歪

网友:
我的5950x也用的是dc电源。。。24Vups供电系统

网友:
技术不 错,过程很详 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小板为什么不做成插件插在大板上呢,这样焊的时候也方便一些,以后坏了要换也方便... ...

那两个就是每个1块8毛的模块嘛。。。。

网友:
技术不错,高手,值得收藏

网友:
大写一块八毛,奸商爱炒作还爱抄开源卖

小盆友们学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就是每个1块8毛的模块嘛。。。。

排针折成90度先焊小板再插到大板上去焊,这样能更稳固一些...

网友:
自己做自己有用的东西,其乐无穷,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没有12VDC 转9V+5V这样的电源DCDC方案呀?9V电流约400ma、5V电流约500ma
主机实际工作电流是9V--70ma,5V--120ma (我增加的背光条,因电流比较大没从主机内部引)

5V主要是单独给液晶屏幕背光LED供电的,9V原主机进入后经2路分配,一路是经过一颗LP2951转换成一路+5v,另一路是经过一颗LT1054产生一路-9v,和-18v,-18V是给点阵液晶屏幕提供对比度调整用的(原液晶没有背光)
原来9V是2颗6F22电池并联供电的,可能对纹波要求比较高,气温变化要稳定一些,性价比高及日常能够业余制作的最好

网友:
体积有够小巧,2630都带的动啊

网友:
你的1.8模块在哪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