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夜灯不亮了,原来是电池怀孕了

楼主(2023-09-03):
小夜灯突然不亮了,充不进电,拆开看看原来是电池鼓了,测电压零点几,找了个闲置电池换上,暂时复活

网友A:
看着空间挺小,要是能上1865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空间挺小,要是能上18650就好了

三毫米厚的电池吧,大就不行了

网友B:
还有空间,可以几片小电池并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池不耐用,但电池没怀孕

网友:
缺好多元件 LED焊盘标注WLED和YLED,把YLED补上黄光(暖白)灯珠,再把其他空焊盘元件补上,就是双色温的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空间,可以几片小电池并用

没有那么多电池,哈哈

网友:
完美复活

加大容量用好久

网友:
鼓包电池用小电流满充有时能瘪回去,恢复容量。

网友:
电池胖的鼓鼓的了。

网友:
找个报废的手机拆颗电池塞进去应该很顶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毫米厚的电池吧,大就不行了

长度不够,我试过了

网友:
原来的电池太小不耐用,换个旧手机上拆下的电池就很巴适了

网友:
太小了,放不下大电池,可以改外置电池,装个电池盒,还方便更换

网友:
外挂电池盒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C:
能否再加6个灯珠?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抖音1分钱买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再加6个灯珠?

灯珠得从别的地方拆,哈哈

网友:
单买电池不划算

网友:
带触摸的,另外电池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