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3T47&3T46监控网络摄像头拆解对比

楼主(2023-09-05):
两款型号分别为:HIKVISION 2CD3T46EWDV3-L、2CD3T47EWDV3-L,镜头焦距均为4mm

先看外观
侧面 (上为46) 两款摄像头的外壳我看着是一样的 能看出来的差别就是47的壳更光滑 46的磨砂感更强些
还有的区别就是47是臻全彩 外壳字体为彩色

底部 无大区别(上为46)

顶部也是无大区别 (上为46)

正面 (左为47) 镜头大小区别很明显 (臻全彩的基础就是大靶面COMS和大光圈镜头)

尾部 也是没什么区别 (左为46)

拆掉顶部的挡光罩 也是没什么大区别的(上为46)

前塑料装饰面板拆下 大体也是相同的 模具会有些不一样也是正常(左为46)

(左为47)

开盖!

里面这些东西都一样

线序也是一样的

46的壳312g

47的壳304g是因为我剪了网口母座(因为进水腐蚀了)

前壳重量 47的因为镜头模组是单独分一块出来的 比46重也正常

左为47 明显大很多

47的POE小板

46的POE小板

两个板子其实是一样的 生产批次不同 元器件有些不同 但电路版本号是一样的

接着拆

右为46 46是主板与COMS在一起 47则是COMS单独一个小板

47的主板

拆掉散热片

主芯片丝印为 HK-2020-8 固件芯片依然是 25L12833F 16M的

拆COMS部分 有一铜片用于导热

拆下 镜头很大

排线与模组

看一下背面元器件

板号

镜片爆镀膜 暴晒通病

擦擦还可以用

拆46的

46和47放一起对比 47单一个coms模块都快跟46的主板一样大了

从正面看 这镜头的差距就大了 47是M16螺纹的 46是M12螺纹的

前铝壳 海绵孔大的是47

两个的模具也是一样的 较大的区别就是黑海绵和咪头线 47的线更长一些

补光灯小板

左为47 仅有暖光补光灯 两小板 板号相同 仅在灯珠上有区别

接着来看前脸

正面无大区别 左为46

里面也没啥大区别

46重量为133g

47重量为132g

总结:46与47模具相同,仅内电子元器件不同
完~

网友:
所谓大全彩小全彩,臻全彩的效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网友:
清晰度怎么样,试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枪机用起来没差别的。

网友:
一个21年25周,一个21年20周,间隔不长,版本号更新的挺多的

网友:
海康的摄像头质量不错,就是版本更新太多了。。

网友:
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
丝印2020-8的芯片是富瀚微的FH8658,基于国产的架构不是ARM的。

网友:
这种电子设备更新的确很快,质量都可以。

网友:
那里面的两包难道是干燥剂?

网友:
一个零件多很多

网友:
全彩的没有红外补光了?那就切换不了夜视黑白模式了吗?

网友:
看来这个镜头爆膜是通病了,主要就是阳光暴晒导致

网友:
室外原来是普通的200w.后面升级我都换成臻彩系列了.还不错.

网友:
镜头爆膜擦掉是不是就没有膜了

网友:
壳子里面塞的是干燥剂?

网友:
46-L白光,47就是全彩,白光也是全彩吗?

网友:
海康威视品牌货看拆机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