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功率管的G极测得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

楼主(2023-09-03):
得一“美的”电磁炉,先不贸然上电,打开壳子发现有好多小强得S体,怕引起不适,这个就不上图了,擦拭后测得保险不通(外有护套看不到里面啥情况),心想不好,结果真是功率管三个极短路,整流块没事,大电容都没事,测18v稳压管正常,测得8050,8550部分的在路电阻正常,焊下保险发现是炸碎了,估计这一切都是由于小强造成的,不管是啥原因造成的,可不敢贸然换上功率管。

换12.5a保险,去掉功率管,去掉线盘,上电测得18v,5v,300v都正常,上电能听到蜂鸣器一滴声,按开机键,指示灯,led字符正常,按开机键,能发出检不到锅得嘀嘀嘀声,1分后关机,没了显示,说明这部分没问题,把示波器的地接地,测功率管G极的空位焊盘,测不到正常波形,只有些杂波(从有的视频中看到应该是方波),不知道是还有问题还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问题1,这个插件怎么分开呢?

问题2,单独测试信号驱动放大部分,想在上图中1,2单独接18v,  2,3接信号发生器(选择方波类型),  测4,3间的波形,按说测得正常方波就说明此部分电路是正常的,大家以为此方案如何,有空就试一试。

网友A:
示波器测电磁炉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B:
现在的不知道了,当年我设计电磁炉还是分离件的,那个时候功率管的控制端是一个因负载不同导致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可变,且占空比也动态变化的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电磁炉要加隔离变压器

手持式的不需要,注意不要触电就行

网友:
波形没测过,如果坏了不是击穿,就是断路,能看波形最好

网友:
220V进线串灯泡,有检锅脉冲就基本正常了,可撤了灯泡上锅具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不知道了,当年我设计电磁炉还是分离件的,那个时候功率管的控制端是一个因负载不同导致频率在一定范 ...

不管前级集成度怎么变化,功率管波形情况不会变

网友:
是不是没检锅?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不知道了,当年我设计电磁炉还是分离件的,那个时候功率管的控制端是一个因负载不同导致频率在一定范 ...

这么厉害,当年你是哪个品牌?

网友:
灯泡大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厉害,当年你是哪个品牌?

什么品牌也没有,一个小食品机械研究所,做自助餐设备的需要,凑了几个人自己折腾大功率电磁炉。

网友:
220V进线串灯泡

网友:
真是高手云集呀,又学了一些新知识,多谢各位大师!

网友D:
最近刚修一个电磁炉茶炉不加热,G极波形是周期性方波,占空比很小。

网友E:
我都还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修一个电磁炉茶炉不加热,G极波形是周期性方波,占空比很小。

请问你是测试的带功率管的G极信号还是去掉功率管的?怎么接的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还没有示波器

我的450元左右手持式的

网友:
羡慕有示波器的土豪

网友:
是得加隔离。  能用示波器看波形是优选,赞成图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