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淘到一个电池,输出电压仅1.2V,二个标字的是什么?怎样维修?谢谢

楼主(2023-09-03):
(图片)

网友:
金属盒内是一个升压器,为什么输出电压仅1.2v。应该是电池饿死了,先检查电池电压

网友:
太阳能路灯充电,升压控制板,黑色的是不是信号灯与摇控接收?

网友:
太阳能路灯电源盒,升压电路接灯板用。

网友:
楼上是高手。

网友:
楼主这么多问号

既然是淘到了那就拆,拆了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要学会看标签,输出20v-65v,充电是20v,肯定有升压模块,外边的模块应该是dcdc,或者太阳能充电控制的,应该带有通讯功能,具体方法不明,标签都还在,为啥要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