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开机的华硕v5200J 简简单单又逮一餐

楼主(2023-09-03):
都快2024年了还有这样简单粗暴搞维修的吗?不上电,不开机,无电流,拆机测19v输入口正常但没有待机电流,随便测了几个大电容短路,直接上12v3.3a烧起来,一摸马上找到发烫点!收费红黑黑

网友:
这钱真好赚,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就值200大元!

网友:
这就是技术,胆大心细,手艺好~

网友A:
卖的是技术,收费有点高了吧。

网友B:
摸出来的电容。
没有热成像,也是不好找。
华硕这电脑散热已经缩成单热管了。十年以前双热管还算是良心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出来的电容。
没有热成像,也是不好找。
华硕这电脑散热已经缩成单热管了。十年以前双热管还算是良心机型 ...

他这个散热风扇不在出风口!在最右边,用机器的D壳中间做了两堵围墙,两堵围墙正对应主板上两条白线,形成一个风道,右边进风左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的是技术,收费有点高了吧。

本来是想会还价的,结果没还价要求给个系统U盘他,于是给了个32G的系统U盘,手工做的哦,里面3个系统都是纯净的精选的

网友:
电容不值钱,值钱的是找出电容

网友:
一次性产品,简称工业垃圾!

网友:
捡钱活不常有啊、

网友:
现在去修板都是200起步,熟悉的话这个也就6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