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各位大侠,问个非常菜的问题,U盘芯片MLC-16K的16k啥意思

楼主(2023-09-03):
请问各位大侠,问个非常菜的问题,U盘芯片MLC-16K的16k啥意思

网友:
闪存页面大小

网友:
页大小(page size),是闪存结构里面的一个概念。可以找度娘了解下闪存结构

网友:
页大小(page size)

网友:
MLC-16K 可以指代一种类型的闪存存储器。MLC代表多级单元(Multi-level cell),意味着每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多个位信息。16K表示每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16千字节(16KB)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