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记录贝壳云升级2G内存

楼主(2023-09-03):
某鱼收了两台贝壳云,64位cpu,1G内存,8G硬盘,网络上也有说可以升级2G内存,参考了下b站的升级视频,升级成功,特开贴记录下升级过程

在升级过程手头上有两个不同型号的内存芯片,都焊上了发现都不能正常启动,芯片型号为:nt5cc256m16cp 和 h5tc4g63afr

把原来的全部内存都换掉也是不能正常启动,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下这是什么情况???

添加的内存我是把两台中的其中一台内存拆机装到另外一台上面,芯片型号是:NT5CC256M16EP-EK

升级内存过程除了补512内存颗粒外还要补两个240欧的电阻,当时我买的电阻大小为0603,焊接过程发现偏大了,要升级的基友们记得要买比这个小的电阻

由于我购买的电阻偏大,我只有把附近的焊盘用绝缘的高温胶纸隔离,外观不太好看

升级后进入系统检查内存情况,显示已经是1991MB。(ps:我刷的是ubuntu系统)

以上就是贝壳云升级2G的大概过程

文采不太好,各位看官将就这看吧,谢谢各位!

网友:
给后需要的人指明道路,感谢

网友:
这鸡鸡没必要搞这么大内存吧???

网友A:
这还是换小一码的电阻吧看着真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换小一码的电阻吧看着真别扭

算了,能用,盖上盖子看不到,眼不见为净,

网友:
工钱比机器贵

网友:
LZ 我也改了2G 但是ARMBIAN刷好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