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2000年前的山特500瓦UPS为我所用!

楼主(2023-09-03):
那时笔记本是稀罕之物,为了怕掉电文档全功尽弃,就用UPS维持PC台机电源,一旦停电,还有存盘的时间,(20分钟以内)

山特,那时候做UPS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到今天,这台没有故障。

前几天看某宝打折铅酸电池12V7.5A,所以就翻出来,想了一下,想让它东山再起利用一下。

一番改造,结果还行。改造如下:

1、对比原样,增加一个提手,再也不需要双手“抱抱”。

缩短了电源线,桌面简洁线不乱

随时随地监视12V电压

外壳时代久远,已经发黄,工程塑料质量不错,贴一下增加点颜色。

整个过程就两个螺丝钉,一个提带。改造容易。

2,增加一个12V电池端并联的DC5.5-2.1插座

电池加套,防止酸外漏,其实从来都没有漏过,有强迫症。

7.5安培5斤多的铅酸电池,重量压力够,没有锂电池,面对桌面感觉安全了不少。

3、增加一个220V输出的两芯插孔,我喜欢用简洁 两孔电源插头

于是开口准备做两个孔插

开孔毛糙,不过外面还有装饰层

三孔的地线插孔想利用起来

转孔,加螺丝钉

两个转孔加螺丝钉做好

搬家放这里

接线和位置安放好

盖板完成。可能有人说三孔插接地孔虚地,不安全!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用三孔插

外面开孔,工艺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还行。

这样改造以后解决了四个问题
1、电源和市电隔离,每一次插电维修会安全不少
TG500图纸没找到,原理是市电隔离。

2、220V停电可以在线式瞬间10ms毫秒提供UPS电源,保护PC硬盘及我的MAC mini数据存储(估计有1小时电池提供220V逆变)
MAC MINI有后备逆变220V基本享受MAC book 待遇。哈哈。从UPS的技术参数看,它还有稳压功能。

那时的UPS用材精良,集成电路块正宗UC3843B电流控制方式的脉宽调制

正宗SG3525控制芯片,外围电路简单。锯齿波发生器

逆变管76139P正宗

3、桌面增加了一个大水塘12V7.5A电池电源,面对这个DC有无数的遐想,可以很容易购一板子就升降压,
提供各种各样的电压。爱干啥干啥,还有桌面万用表等等。

经常看TB可能捡漏,还可以备用到廉价的电池

面对可充可放电的12V插口,可以构思很多内容

放在桌面上看外壳也还行

起码是那个年代不错的品牌

外插方便线不乱

首先我是解决了桌面的自己用车机做的音响的12V电源,电池级别的无干扰效果理想!

4、12V电池维护不用操心,每天PC运行,就自己开始充电:UPS设计的充电电路和逆变电路交互作用,既实现了充电的快速性,
又可以保护电池,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UPS是20年前的骄傲。利用起来,再战N年!

网友A:
这玩意真能打达到500w吗?

网友B:
蓄电池早废了吧?

网友:
新机器性能更好,起码是在线互动式,有稳定电压功能。充电时间,切换时间都更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真能打达到500w吗?

那个时代的台机,实验过,有20分钟支撑时间。那时的台机是CRT的大屁股,比较费电。少说也有70W。台机可能有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早废了吧?

是的,早报废了,这个TB打折新购的铅酸电池12V7.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打折新购的铅酸电池12V7.5A

只要用的少,很快又不行了。

网友C:
电瓶不是可以去修电动车的那去淘别人以旧换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用的少,很快又不行了。

现在铅酸电池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
不如用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不是可以去修电动车的那去淘别人以旧换新的么???

电池的尺寸不一样

网友:
一直用24V直流ups,电脑用的dc-atx,5950x的,一路12V20A的dc-dc供CPU,另一路供dc-atx直插模块给主板和显卡。电池6s的10Ah铁壳三元锂,六七年了。没有啥问题。就是不知道容量还有多少。停电用一小时以上都行(看做什么)

主电是两台贝尔拆机350W并联。

网友:
山特还是挺不错的。一些外国大牌子的设备也是采购的山特给电脑。

网友:
我的山特UPS都拆机了。

网友:
还是你们这些DIY大神厉害,如果是我只能扔了。

网友:
这是王莽留给你的ups吗

网友:
山特这牌子不错

楼主没用锂电改造,捡漏的铅酸电池什么价

网友:
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万一呢

网友:
DIY大神厉害,如果是我只能扔

网友:
山特这个牌子有点坑,厂家有2个,都叫山特,一个在珠海,一个在深圳,两家的产品都用过,最终都早早的夭折了,最后换的APC,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