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9年前充电宝-倍斯特BST-0137拆解,5V1.5A改22.5w全协议双向快充

楼主(2023-09-03):
原样子没拍,网上找了2个一样的。
1万毫安容量,5v1.5A-USB输出,5v1A-micro输入,充手机太慢了,测试容量几乎没损失,因为用的少且以50%电量保存,每年也就用到4.5次。

拆开后4节三星18650并联,型号ICR18650-26H M

用最小号一字螺丝刀撬开上盖后,电池2边都有厚厚的黑色泡棉胶带包裹,粘接的非常紧(图中上面胶带已经被扣完了,电池之间没有固定,后面非常惨)
主板没法直接拿下,被电池挡住了,只能用撬棒从充电板一侧缝隙从前往后撬,撬到最后一节的时候镍片断了!干啊,没有点焊机和镍片,更不想用烙铁,担心影响寿命。

网上买了1米1.5平方镀锡编织带,贴在电池2侧,先用胶带做固定,再用导热双面胶叠几层顶住胶带外侧,最后外面再用胶带裹紧!
这种方法我之前用rvv铜线,2头散开铺平,单节电池过6A都没问题,毫不发热,比电池仓贴合更紧密。这里空间有限,用编织带感觉效果更好,而且分了4节单节只有1.5A。

网上买的新板子,烙铁拆下原板子,新主板焊上。
装好后的样子,其中开孔固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没有专业工具,一把美工刀慢慢割,定位也不准。
主板孔位用棉签竹棒子固定,下面稍微涂一点ab胶,装上主板,插上竹棒,待胶水干后拿开主板,再次用ab胶将竹棒四周多涂点完全固牢固。
(期间也试了很多其他方案)
右侧用竹棒插在一个不要的microUSB内,也用ab胶固定顶住主板右侧(不然左边按键太软)
最后主板背面还有个芯片非常热,先用导热胶固定一块铜板和USB相连均热,之后在主板下面填充大量导热胶,给外壳传热并固定。
主板正面加了小三块散热片,也用导热胶固定,这块主板发热太大了,散热片上测试仍有65℃左右的温度。
主板正面的竹棒也用导热胶固定在主板上。

合上盖子,充电宝背面对应散热片的地方开孔,作倒角,正面对应指示灯的地方也开孔,填充b7000胶水,有一些气泡,问题不大。

顶部的样子,修补也花了很多时间。
刚开始用白色导热胶填充指示灯和原USB孔位,颜色相近,结果发现导热胶太软了,牢固度不够。
第二次拆开充电宝捅出导热胶,用ab胶代替,结果导热胶没弄干净,ab胶很容易扣掉了。
第三次用美工刀+砂纸彻底清洁导热胶,每次都要很小心防止,弄脏主板和短路。弄好以后发现ab胶不平而且有气泡,还有新开的USB和typec孔又丑又大。
第四次找了2个USB+一个typec公头,外面裹上一节厚厚的胶带,确保能完全堵住母座不留缝隙,之后在胶带外面涂抹一层凡士林,插上去。
          然后还是用ab胶填充公头周围缝隙。等干了后先别动公头,用美工刀和砂纸休整整个顶面和公头周围。平滑后用酒精湿巾清洁完毕,直接拔出公头,做倒角。
最后成品开孔的样子。还行。如果有白色丙烯马克笔涂一下就几乎看不出来改装了,我暂时就这样吧,主要怕坐地铁火车被查。

过程很麻烦,花了几天时间,每天花半小时弄一点,包括等编织铜线。没啥思路,一边测试一边改。

网友:
学手艺还是华中最好

网友A:
这种过安检检查会被收。一看就知道不是正规厂家成品的。
这块不知道什么板发热那么大?
我用智融的6208,给芯片和电感加了散热就能拿得住18W了。

网友B:
隔热胶带都缠上影响散热吗

网友:
编织带有创意。

网友C:
直接买渣米的套件装上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
现在的充电宝软包居多了

网友:
正极可以短时间焊接,离电芯还有点距离,负极不建议焊接
本站有拆解帖子,确实会有收缩,影响寿命

网友D:
不焊接,时间长了会氧化的。

网友:
好手艺,孔开的还是不错

网友:
换板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过安检检查会被收。一看就知道不是正规厂家成品的。
这块不知道什么板发热那么大?
我用智融的6208,给 ...

智融-SW6106,3个芯片1个电感都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焊接,时间长了会氧化的。

镀锡铜线,应该不会,之前用过普通铜线没事。

网友:
几年前我也弄过电池压接,后来改成强力助焊剂焊接,或者买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楼主充电宝应该保留自带接口,去掉元件,飞线上快充驱动板,避免接口位置要改,实在不行买带有容量标识免焊接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热胶带都缠上影响散热吗

不发热,不影响,黄色的是高温胶带,不隔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渣米的套件装上会不会更好一点???

会,旧充电宝不想扔,颜值还挺喜欢的,容量也没啥损失。自己用的不多不想花钱买,主板之前1.5元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过安检检查会被收。一看就知道不是正规厂家成品的。
这块不知道什么板发热那么大?
我用智融的6208,给 ...

一般不会认真看吧。等我贴上点贴纸大概就没事了,不是坐飞机。

楼主:
家里没找到镀锡铜丝,不然可能就压扁了用了。还是编织带好用,不乱而且是1.5mm²的,比我很多电子导线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