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并修个美的电磁炉

楼主(2023-09-03):
一个电磁炉,丢在宿舍很久了,油污都结垢了,拆开洗洁精清洗一遍。
并把之前没弄好的线圈接头重新焊一遍。线圈铝线,上次修是用网线的铜线绑在板子上然后加锡的。这次顺带改成两个小接线头固定铝线,然后把两个接头焊在板子上。避免铜铝氧化。

板子清洗后用吹风机吹干了。晾干了水,装上试了下,能正常用。
用袋子装上继续闲置,当备用吧。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不知道还有哪些是铜线

网友:
送的铁锅我都没用过,生锈怕了。

网友A:
这个电磁炉和我以前的那个一模一样,现在我还没有能力把它修好。

网友:
这款电磁炉线圈接线容易过热把电路板烧糊,还是那种上螺丝的压接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磁炉和我以前的那个一模一样,现在我还没有能力把它修好。

什么故障这么难修?

网友:
铜铝线圈,修理过也不耐用.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好好学习,多修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这么难修?

主要是不会修。就是不加热,也不报警,电容也换了,管子也没问题。

网友:
这玩意应该好修

网友:
之前用过一个,现在闲置好久了

网友:
真巧,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工业垃圾电磁炉,炒菜都是热中间一点,好几个锅都烧变形了,加热盘是铝的,引线脚都烧化了,自己想办法覆铜板上接铜线,再和铝线盘压接在一起,面板有了水触摸就不灵了,滴滴乱跳,用起来没一处看得惯,但它就是不死,能用。

网友:
找一段铜线焊在板子上,找一个小转接头将铜线和铝线分别用螺丝压住还可靠一些。

网友:
好好学习,多修电器!

网友(2023-10-16):
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能把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