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有没有大佬知道美的/美智 MTD4-M/K-02如何拆的?

楼主(2023-09-03):
如图所示灯条的电池坏了,想拆开换个电池,研究了半天死活拆不开,太使劲又担心掰断,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这个东西如何拆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一切都是胶的锅,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可以看看灯板柔光罩用吹风机加热到60度看看是否可以从边缘翘起拆下,再就是看看开关那里金属和塑料的接缝处,加热后戴好手套使劲拔开

网友:
贴纸下面有没有螺丝

网友:
有缝隙的地方,肯定有卡扣,撬就是了

网友:
可能是胶粘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隐藏的螺丝,没有螺丝那就可能是卡扣或者胶固定。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对对对

网友:
有没有大佬知道美的/美智 MTD4-M/K-02如何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509

我看了这个的拆解,结构完全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胶粘的,一般都是

网友:
热风枪吹吹可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