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都在讨论校验电阻,我也发个电阻箱照片

楼主(2023-09-03):
都在讨论校验电阻,我也发个电阻箱照片。

考虑到开关接触阻抗,10欧姆用了0.05%

无感绕法

有锉刀修正的痕迹

开关做得很讲究

楼主:
我再讲讲这个电阻箱的精妙之处吧。
这个电阻箱是11111111.1Ω的。跨了8个数量级,但只用了4个波段开关。相差4个数量级的两组共享1个开关。因为电阻精度决定了其4位有效数字,同时又减少了一半的波段开关,降低开关接触电阻的影响。

网友A:
不像电阻箱,倒有点像是电桥、电位差计之类的

网友:
看着都过瘾 就是太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电阻箱,倒有点像是电桥、电位差计之类的

电桥里面也是调电阻,但最大区别是电桥要带个检流计。这个和zx21那种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讲讲这个电阻箱的精妙之处吧。
这个电阻箱是11111111.1Ω的。跨了8个数量级,但只用了4个波段开关。相 ...

原来是不同档位共用一个开关。
我说通常电阻箱最多11档,这个怎么有二十来档。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每档独立控制的电阻箱,灵活性更高。
这个电阻箱的好处就是有不常见的x100K档和x1M档,同时在这些档位没有降低精度。(一些带x1M档位的电阻箱,在x1M档位时,标称精度下降)

网友:
1.说句骂人的话,是真他妈的漂亮啊,这焊工和走线真是妖娆多姿,美极了,每个焊点封胶,每个螺丝也封胶,真是漂亮

2.不仅仅是讨论电阻,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准确的校准电阻档,我感觉手持表的电阻档,各家旗舰出厂校准都非常的一般,反正无论如何都没有直流电压档出厂精度漂亮,可惜能单独校准档位的万用表却是也不多,

3.对校准电阻感兴趣就是因为各家的DTM0660算法真是千奇百怪的,各个厂家真是把0660各种软硬件还有算法玩的跟花儿一样,

4.校验电阻几十年了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永恒话题,从指针表改各式各样的电阻开始,演化出各种玩法,永无止境

网友:
KZX-1A,好电阻箱。

网友:
漂亮,看得舒服

网友:
电阻箱内部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波段开关,滚筒式的,多组电刷来降低接触电阻,内部电刷转换,外部安装电阻,这设计,牛

网友:
这电阻箱看着听规整,感觉像艺术品一样。

网友:
漂亮的家伙,赏心悦目!

网友:
这电阻看着不错

网友:
算是精工了,漂亮,养眼

网友:
这是老物件了吧,年龄应该比我们大

网友B:
这老货是几几年的产品?

电阻都是0.01~0.05%的,精度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老货是几几年的产品?

电阻都是0.01~0.05%的,精度高啊

80年代的。

网友:
赏心悦目,做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