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出现鬼打墙,老哥们帮忙解解围。

楼主(2023-09-03):
我k2p路由无线中继出现怪异的现象,在卧室无线中继扫描WIFI信号2.4g和5g频段均正常并且正常连接使用。在隔壁客厅就只能扫描出2.4g频段的信号,5g频段的信号是一个都搜不出来,不管我在客厅怎么换路由器的位置调整天线的角度,包括插排也换了不同牌子,5g频道的WIFI信号就是一个也没有。这路由器真是见鬼了,客厅就一台电视机还没插电,也没多余的设备造成信号干扰。难道路由器也讲究风水?

网友A:
5G穿墙是比2.5G弱一些,但也不至于根本没有啊?是不是你墙内掺了硫酸钡?

网友B:
重启下吧,有时候软件跑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穿墙是比2.5G弱一些,但也不至于根本没有啊?是不是你墙内掺了硫酸钡? ...

不能吧?建筑材料都一样,偏偏客厅死活搜不到一个5G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下吧,有时候软件跑死机了

重启没用,不可能是软硬件功能问题,在卧室两个频段正常使用,在客厅就只能搜到2.4g信号,5g一个也搜不到。路由器我恢复出厂N回了也无效

楼主:
说明一下,手机在客厅是可以搜到5g的。

网友:
手机在客厅开启5ghz热点 再试,

网友:
哈哈,就是这么神奇,看看是不是2.4和5G同名了啊,再不行就重置一下

网友:
K2P  5G 功放烧了  隔墙就没信号了

网友:
这和路由器会有关系吗?

网友:
是不是频率不对

网友:
摆放位置有强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手机在客厅是可以搜到5g的。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一样?哪怕一堵墙,墙内钢筋混凝土浇筑的话,5G信号很可能无法穿透,甚至2.4g信号也很可能无法穿透。楼主先用测试软件看看2.4g信号的衰减情况。
解决办法就是集控,然后用网线连接各房间,按房间分区域作AP信号覆盖。房子造的结实,也会使弱电成本增高的。

网友C:
一个房间一个AP,想想成本,很酸爽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5G信号穿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房间一个AP,想想成本,很酸爽

又想体验好又不想花钱,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网友:
软件跑死机了,这有可能;有台K2PA2刷高格5G信号断断续续,功率设到最高,但刷H大就好没毛病

网友:
等等党永远不输

网友:
如果设置都没有有问题,应该是硬件出问题了,如电子元件电容等老化

网友:
另一台拿近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