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3块钱。组装了个充电宝

楼主(2023-09-04):
看着桌上堆积了好 几 个 手机电池。。就又手㾕了。量了尺寸之后网上一找。。。找了这个号称18W的 组件  。。刚刚好放下我的4片电池。

很快到手。。今天有空组装一下。。现在的IC 真高集成啊。。充电升压电量保护一体的

放入4片1+8的电池 刚 刚好。。我放了二片一加的和二片M4的好多年了的电池都还有3.9V

一开 始只能放 三片。。我一改再改。。

4片好厚。。最好 还是三片。以后万一胖了不会有事

充电真不行。。换了好多个线还是不能给我的1+8T快充。。最高电流也就1100ma

网友A:
输电线要有20~18awg才足够过18W(7A电流),而且芯片发热很大要加散热片

网友:
废物又上岗了。

网友B:
废物重新利用,安全不

网友:
还是18650的好。

楼主:
主要 还是要用掉这电池。。感觉电池还可以。。电池还可以。就是在手机上为什么就不行。。是不是手机有意让电池不耐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物重新利用,安全不

还可以吧。。手机上的电池。一+的我还用了原来的保护板。如果 用3片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电线要有20~18awg才足够过18W(7A电流),而且芯片发热很大要加散热片

噢。。。一快充可能是加高了电压。。所以电池会小一点。。还有我原厂的充电器快充时电线是有一点点热的。也就是电线也不是一定要这个大小。小一点也是能用的。。。

网友C:
现在充电宝感觉也没什么用了,手机都是快充了,一会都充满了,家里面的充电宝已经扔那吃灰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 还是要用掉这电池。。感觉电池还可以。。电池还可以。就是在手机上为什么就不行。。是不是手机有意 ...

值得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充电宝感觉也没什么用了,手机都是快充了,一会都充满了,家里面的充电宝已经扔那吃灰几年了 ...

是啊。。就是偶尔用一下。。台风还是雷雨天。。停电用一下。。。
现在U盘都少用。。要不还想做U盘。。老手机好几个。。。

网友D:
要用掉这电池可以做感应小夜灯电池

网友E:
难呀,还要挖电量显示窗口的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呀,还要挖电量显示窗口的洞。

不用。塑料是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掉这电池可以做感应小夜灯电池

这个也还不错。。手里还有几个苹果的电池

网友:
为了废物再利用,组了个充电宝。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展示,比较好的说明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展示,比较好的说明贴了。

为什么我的家元是负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家元是负数。,

看贴多,回复少,自创少。

网友:
电芯参数不一致的话用不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