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电蚊拍用久后的问题

楼主(2023-09-04):
这样的电蚊拍用久后就没有新的一下能啪啪啪拍到蚊子的响声了,也是电容问题吗,新的时候拍到蚊子声音真大,用久后有的时候拍到也不死,抓到死的放在上面,也没能把蚊子炸成灰的,新的时候是可以的,那换上面的电容也是下面的电容

网友:
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一下。
下面是铅酸电池的充电电路

网友:
电容漏电就会造成高压电压降低杀伤效果下降

网友:
电容漏电电池乏力。

网友:
多数是高压电容损坏,高压电容容量漏电就不用说了,容量下降也会造成峰值功率下降。

网友:
电池的问题概率最大,更换成锂电后,充一次电用一年。充电电路同时改。

网友:
改成锂电试试!

网友:
内、外金属网表面氧化,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
改成用4056保护板充电的锂电池,用起来啪啪很带劲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电容漏电电池乏力

网友:
现在的电容不耐用,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啦!

网友:
电蚊子有效果吗?蚊子真的是无处不在,太烦人

网友:
估计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估计是多方面的原因吧
电容、电池、网的接触电阻?

网友:
我有几个电蚊拍也是这样。

网友:
换成锂电会好一点。。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电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