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杀敌1000自损800之电磨头

楼主(2023-09-04):
磨削是一种很好的加工方式。。。。
大不了磨头和工件同归于尽。。。。

网友: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网友:
本来就是为了损耗而损耗。

网友:
这不行啊,自损太大了吧都百分之八十了

网友: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磨呀磨呀磨

网友:
嘿嘿,

这个比喻恰当

网友:
可能是粗制滥造,质量不行的结果吧?

网友A:
买来打算磨不锈钢,磨掉了三个头,1mm的不锈钢还没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打算磨不锈钢,磨掉了三个头,1mm的不锈钢还没穿!

我是不锈钢钻孔砖家

网友:
这种好像有金属的的 像菠萝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打算磨不锈钢,磨掉了三个头,1mm的不锈钢还没穿!

这就不是自损八百了,是自损三千了。

网友B:
这种头我买过,同心度很差,上不了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头我买过,同心度很差,上不了台面

同心度差是常态。。。。没办法的事,大环境如此。  砂轮修整器了解下

网友:
这种样子的确实不耐磨。

网友:
这玩意特别是不能用来打磨塑料类的东西,磨一会外面包了一层包浆,就废了。

网友:
什么磨头都要磨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打算磨不锈钢,磨掉了三个头,1mm的不锈钢还没穿!

磨不锈钢要用这种钨钢的

网友:
这种磨头属于消耗品

网友:
大家如果要打磨塑料的,使用什么样的磨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