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两个个小牛gova充电器48V3A和2A看看内部

楼主(2023-09-04):
南京博兰德生产的,两款都没有风扇,使用时候温度较高。3A的散热片大一些,这个充电器在户外使用要注意防雨,没有散热孔,水还爱进去,水进去就出不来,还要轻拿轻放,输入输出线也爱断

2A

网友:
看着做工还算规整

网友:
494芯片的吧。够省的,连emi都省了。

网友A:
可以自己加个风扇

网友:
感觉都可以。

网友:
贴片面元件还插多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不错滴

网友:
前置滤波都省了,都不是好东西

网友:
看着感觉一般般

网友:
手工给他开几个散热孔,

网友:
一直感觉小牛的东西不错。

网友:
这种简易充电器是能省就省,连EMI都省了。

网友B:
高端电动两轮车就配这简陋的充电器,真的是大跌眼镜

网友:
博兰德不就是全汉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加个风扇

没有窟窿眼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电动两轮车就配这简陋的充电器,真的是大跌眼镜

高端品牌里面的最低端产品

网友:
充电器够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