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谁帮我想个办法控制铁桶内液位的高度

楼主(2023-09-04):
这是阁楼上的铁桶,之前水是用泵抽上去的,所以用继电器控制,液位可以根据自己要求调整。

改变绳长就可以确认最低液位与最高位。见图左。
现在去掉了泵,(因为之前农村自来水压力低,供不上去)改为浮球控制了,见右图。
现在的缺点是:必须满桶水。
满桶水的话,就算是夏天,桶内的水温感觉不到与自来水的区别;
二则,一大桶水,用量少,如果不动起来,存在那里水质会变质,起不到储水备用的作用。
前几天那个增压泵有点问题,电热水器就没有用这个桶里的水,直接用了自来水,那么这个铁桶的水就只供了一个面盆的水龙头,用量极少。
再者,如果桶内的水温不是明显比自来水高的话,用这个桶内的水没有优势,还要用增压泵。
如果,铁桶内的水能调节高度,桶内的水温就明显比自来水高,用来洗澡,它也动起来了,也不是死水一桶。
平时调低一点,如果有通知停水(有时候几天),就可以调高一点多储点水。
现在需要一个经济可行的,方便调整的方案。泵去掉了,我就不想再用电参与了。
简单点说,就是要储点水,而且不是死水。
注意,是经济,便捷,可靠!
之前的方案用了十几年都没有故障!

网友:
把浮球搞成升降式,想多高就多高

网友:
不是有移动浮球吗 随便丢  水到浮球就停水

网友A:
换个角度,把桶漆成黑色,让它吸收更多热量,然后热水器也全部使用这个水,洗手盆也使用热水器后的水,会不会兼顾舒适节能?不过前提是水箱够高水压够或者使用增压泵

网友B:
有那种电缆式浮球,可以调整液位高度

网友:
楼主还是装个太阳能吧,大把热水使用,如果要控制不同高度的液位,装个缆绳的投入式浮球开关,改变长度就可以控制液位了

网友C:
去X宝看看液位控制器传感器电磁阀电机泵自动控制继电器板自己改造一下也许可以。

网友D:
还用原来的,水管上加电磁阀

网友:
我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手机,确定没搞错,半个小时以前的求助!
都2023年了,这一种控制是有很成熟的应用了吧,直接淘宝搜索。

网友:
原来的液位和继电器保留,现在的进水管装一个电磁阀,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E:
看你想用电子式的还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简单,各种解决方案的都有,机械式的把浮球改成可调式的,或者直接买个可调式的浮球水位开关也行

网友:
水位传感器啊

网友:
各位大神的方案都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角度,把桶漆成黑色,让它吸收更多热量,然后热水器也全部使用这个水,洗手盆也使用热水器后的水,会不 ...

桶太大了,弄成什么色都不行,差不多0.8吨水,除非弄个装置在屋顶瓦面上,而且还要与桶内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电缆式浮球,可以调整液位高度

我现在的浮球是没有电参与的。

网友:
没看到有啥要求  ,要是闲水多, 可以把浮球杆子加长申到下面去。没看到有啥要求  ,要是闲水多, 可以把浮球杆子加长申到下面去没看到有啥要求  ,要是闲水多, 可以把浮球杆子加长申到下面去没看到有啥要求  ,要是闲水多, 可以把浮球杆子加长申到下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X宝看看液位控制器传感器电磁阀电机泵自动控制继电器板自己改造一下也许可以。

这种有水泵的是我之前的方式,现在不用水泵了。
之前我是用的液位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用原来的,水管上加电磁阀

不想用电参与,要考虑停电。一是它有能耗。二来,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想用电子式的还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简单,各种解决方案的都有,机械式的把浮球改成可调式的,或者直接 ...

肯定是要用机械式,不想要电参与了。

网友:
我劝你不要折腾,把水塔去掉,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进户压力1.5公斤以上,相当于15米高的水塔,要四层楼以上的水塔高度才有自来水的压力。
你真的要用到水塔水位可调,法案1,随时仪表可调水位,可以用水位传感器+仪表+电动球阀可以实现,价格要250元左右。
方案二:水塔调节水位,可以用以前的那种高低浮球+电动球阀也可以实现,价位在80元左右。
我觉得还是直接用自来水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