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有一台普源DS1052示波器,要买探头,请教买什么样的探头好。

楼主(2023-09-04):
普源DS1052示波器打算升到150M,不知买什么样的探头合适,特来请教。

网友:
自带的就挺合适

网友A:
示波器探头主要看你准备测量的信号决定,如果普通的数字信号,通用探头就可以了,带宽最大大于你的示波器带宽就行了。高压信号要带衰减。
如果要测量信号完整性,我记得探头带宽要大于被测信号的两倍以上,如果只是看个大概,那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主要看你准备测量的信号决定,如果普通的数字信号,通用探头就可以了,带宽最大大于你的示波器带 ...

现在用的探头是虚拟示波器配的,不带补偿,现在测出方波波型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虚拟示波器本身带宽很小,配的探头可能带宽太小,导致采样失真了。
你看一下示波器自校验输出的方波带宽多少,按两倍以上的带宽去买探头,如果还是失真,估计示波器要校准或者有故障了。
另外,首次使用新探头的时候可以自动补偿调整一下。

网友:
每个标准探头不是有个孔可以调整的  除非专用配套定制类

网友:
明显里笔里的衰减元件已经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频率范围了!高频信号衰减不光只是电阻,还有电感电容配合低通。

网友B:
买rigol的,比便宜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rigol的,比便宜的好。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探头是虚拟示波器配的,不带补偿,现在测出方波波型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

示波器探头有一个孔里面有旋钮可以校正探头的,你尝试调整一下,不行再买新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