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航嘉LW-3201微机电源印板元件贴图/电路图

楼主(2023-09-04):
这几天闲得,拆了个老式电脑的电源,型号航嘉LW-3201,200W的,KA7500+LM339方案,没啥特别之处,拍了印板把元件图画上了,发出来有喜欢折腾的可以参考看看。
因为板子上元件编号大多压在元件下面,个别元件编号可能不准,有勘误的可以回复我,方便修正。

200W航嘉LW-3201微机电源改±对称输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883-1-1.html

楼主:
2楼留着吧,啥时候有空画个原理图。
来了:

补充内容 (2024-5-22 13:39):
勘误:R3、R4均应为150K。

网友A:
这个底图是怎么拍出来的?扫描的吗?

网友:
有原理图最好。

网友:
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支持这样的操作。有谁能把UT61A的电路图画一下?

网友:
两个块子一字排开,真是很老的电源了

网友:
最好是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
我也是来等原理图的~

网友:
有点复杂,看着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底图是怎么拍出来的?扫描的吗?

PS硬整………………

网友B:
楼主,电路板底面的电阻、电容等符号是用PS硬生生的画出来吗?,好规整啊,花了不少时间吧?
为什么不用一些抄图软件来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板底面的电阻、电容等符号是用PS硬生生的画出来吗?,好规整啊,花了不少时间吧?
为什么 ...

能具体点说说步骤吗,复刻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C:
厉害,可以把电路图给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板底面的电阻、电容等符号是用PS硬生生的画出来吗?,好规整啊,花了不少时间吧?
为什么 ...

抄图软件不会,应该不可能把元件也抄得上去吧?除非元件面把元件全拆了抄丝印,那不如我这样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可以把电路图给做出来

已做出来 ,贴在2楼了。

网友:
和长城电源有点相似,谢谢分享!

楼主:
勘误1:改装时拆开后发现+5V与-5V间负载电阻R85为240Ω,而非270Ω。

网友:
印版图和原理图必须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