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ata转USB2.0转换连接线

楼主(2023-09-04):
家里有个笔记本升级固态后淘汰的硬盘,买个转接线正好可以利用起来。

一端是两个USB接口,另一端是sata接口

sata接口特写

暴力拆开

板子正面,一个晶振,一个芯片,几个阻容,一个LED指示灯

背面啥也没有

12.000晶振

MA6116A是一款低成本sata转USB专用芯片

拆解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供电线太细   不可靠

网友:
一个时代的产物

网友B:
加个12伏的座子,就可以用在3.5寸的硬盘上了,对不

网友C:
好歹也买个3.0的啊

网友:
台式机3.5寸机械硬盘应该用不了。

网友D:
能识别到硬盘吗

网友E:
现在转IDE和SATA的有些场合是刚需

网友:
这玩意确实需要有一个,我那个USB3.0的,但接3.0用不了,只能接2.0用

网友:
据说这货非常伤硬盘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2.0的不考虑,供电太辣了

网友:
搞硬盘盒子,会不会更好一点,毕竟线感觉保管很麻烦

网友:
带外接电源的会稳定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线太细   不可靠

几块钱的东西,用料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12伏的座子,就可以用在3.5寸的硬盘上了,对不

没试过3.5的盘,2.5的盘能正常使用读写数据

网友:
USB2.0的太慢太慢,跑满了就二十几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也买个3.0的啊

不常用,2.0也能行了,主要是薅羊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识别到硬盘吗

读写数据没问题,就是速度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转IDE和SATA的有些场合是刚需

老旧硬盘废物利用的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