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台考勤机,因为涉及一场诉讼,谁能帮忙维修或者读取数据?

楼主(2023-09-04):
因为涉及一场诉讼,一台考勤机成为很重要的证据,但是考勤机被人为用220V的电通电烧坏。

经过简单测量,发现供电与地短路,机器自己的3.3V也与地短路,把电源芯片也拆下来了,还是短路,因为本人只有万用有和电烙铁,没法办进行烧机判断短路位置。只好放弃自己维修。

现在有三个思路,
1、找出短路故障原因,修复原来的机器
2、本人又买了一台同款新机,把旧机器的Flash芯片焊下来,焊接到新机器上。
3、把旧机器的Flash 数据读出,写入新机器上。
注:旧机器的数据很重要,
请各位指点,除了M币,本人愿意有偿维修或者有偿指导。

再三强调:
1、不要考虑法律和程序问题,
2、数据为本地存储

补充内容 (2023-9-9 21:03):
本来想找个工程师,没想到来的全都是律师,恳请各位不要再谈法律问题

网友A:
联系代理商或者厂家不好?

网友:
2、本人又买了一台同款新机,把旧机器的Flash芯片焊下来,焊接到新机器上。

这个方案最简单

网友:
找厂家啊,这种事情马虎不得

网友:
找当地修本本的或修电视机的人看一下吧

网友:
修手机的研究一下

网友:
最好是原板,修上,这东西作为证据最好是原板原数据不要重写数据

网友B:
最好找厂家,貌似还要公证手续,或者通过法院认可,不然你弄出来的资料可能不具有效力。民间第三方维修不是说技术不行,而是涉及案件取证,要慎重

网友:
还有就是,可以问清楚厂家,考勤数据是存储在主板内存,还是外置内存卡之类的介质

网友B:
而且看这个板子,可能只是一个核心板,貌似带人脸识别考勤、或者人脸开锁,一般这种机器数据量不算小,应该有专门的存储和处理器,可能在另外一个板子上,但是看板子的连接座,都是屏幕和按键之类的外配,建议你仔细看看,或者把两个机器所有部件拆散,拍照发出来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代理商或者厂家不好?

他们都是OEM的,真正高手在咱们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厂家,貌似还要公证手续,或者通过法院认可,不然你弄出来的资料可能不具有效力。民间第三方维修不是 ...

不要考虑法律问题或者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看这个板子,可能只是一个核心板,貌似带人脸识别考勤、或者人脸开锁,一般这种机器数据量不算小,应该 ...

已经拆散,其它都是小模块

网友:
有网口的,数据是存在服务器上的。本地只存储人脸指纹等数据。

网友:
彻查,谁通220V的,一起抓了

网友:
如果是作为证据,这些方法都不行都不会被认可的,

因为无法证明 这样的数据是改过的?复制的?还是伪造的?

司法证明是非常麻烦,非常严谨的事。

网友:
修之前还是要问问法院,律师,             怎么样操作才能 成为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厂家,貌似还要公证手续,或者通过法院认可,不然你弄出来的资料可能不具有效力。民间第三方维修不是 ...

这个在理

网友:
这很麻烦的,最好先问一下专业人士,毕竟有官司的,不建议自己动手

网友:
xt丝印那个应该是存储芯片,有没有别的就不知道了,先想办法给他备份一下,那个芯片电压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