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免驱动LED灯板上芯片型号

楼主(2023-09-04):
网上买了这个用于改造抽油烟机上的灯,原来只有1.5w,这个有7w比原来亮多了,就是发热大点加了个散热片,但最终还是热坏了,检测了LED灯珠好的,除了八脚芯片其他都没坏,那只有芯片坏了,但厂家把型号打磨了,虽然整个也不值钱,但扔了还是可惜,所以希望能查到型号将其修复。谁知道的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A:
CYT1000AEG 是一款线性恒流 IC,输出电流可调,恒流精度高,应用方案简单,成本和阻容降压相当,具有过温保护功能,更安全,更可靠。

网友:
看我刚拆的那个灯。也许能适合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398-1-1.html

网友:
这个饼干大小的LED灯板只能稳定2~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T1000AEG 是一款线性恒流 IC,输出电流可调,恒流精度高,应用方案简单,成本和阻容降压相当,具有过温保 ...

LED导通压降2.5V不是18V 应该用PWM降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