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什么办法可以攻那种超深的丝么?

楼主(2023-09-04):
我只能用铝型材做一个卡丁车车架,但是转向羊角用铝型材没法固定,看到有将铝型材攻丝,但是我担心强度不够,所以想弄深一点,这样受压强度会好些,但是网上找的手动攻丝的才五公分左右,不知道哪位大佬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或者用铝型材做卡丁车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来提,我听劝,现在转向部分还有点问题

网友A:
找人焊接  把丝锥柄加长一节

网友:
要想攻超深的丝,可以买螺母丝锥来用,有的螺母丝锥可以超过200毫米长。有时仅提高深度也不能有效提高螺纹连接强度,还可以采用钢丝螺套的办法,连接强度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人焊接  把丝锥柄加长一节

对的,厂里的钳工就这么干

网友:
关键你没说是M几的丝啊

网友B:
找了一下,过去的螺母丝锥是特指一种很长的丝锥,现在叫法变了,搜螺母丝锥实际找到的是普通丝锥,现在再找那种长丝锥不好找了,只能在加长丝锥里找,但价格要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人焊接  把丝锥柄加长一节

额 超纲了 还需要焊接  如果有焊接工具的话   就不需要攻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过去的螺母丝锥是特指一种很长的丝锥,现在叫法变了,搜螺母丝锥实际找到的是普通丝锥,现在再找 ...

哦 好的好的  我去找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通孔螺丝,位置不合适?通孔强度比铝合金攻丝要高。

网友:
打对穿上螺丝

网友:
螺纹深度超过本身直径2倍的部分没有任何作用,搞机械的应该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