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风扇灯电源,还能修复吗?

楼主(2023-09-04):
半年不到的风扇灯,风扇没问题但灯不亮了;
灯珠电源坏了,拆开发现两个七腿芯片炸了~
求两个芯片型号?

注:六腿芯片是AP6981B色温调节芯片

网友:
这个烧掉了就更换个新的好了,这种通用型的驱动电源适用宽,好找。

网友A:
这个是7脚芯片吧,这个双路独立的两个芯片都炸了的情况可不一定是单独这个芯片出事了,整流桥说不定也挂了。老实说我感觉换个芯片不如换个电源,这种电源应该不贵

网友:
是7腿吧,LED不是恒流吗,不是恒流芯片就是开关芯片吧,可以根据针脚外围查一查

网友:
没必要修了,买芯片和买驱动价格一样的。。。

电感啥的留着拆零件吧。这种有可能是输入输出接错坏掉的。。。

现在科技进步了,有透明外壳遥控调光调色的。
也有一个电感就能所有灯珠都亮的,只不过不管啥颜色功率都一样。。。

网友:
串联灯珠,烧一个,全完蛋

网友:
完全没有维修意义,直接扔了换新。

网友:
换新吧  不划算的

网友:
维修没什么价值,连电源带灯条一起换了最稳妥,不然频繁折腾,成本不见得低。

网友:
找出烧芯片的原因,不然换了也用不长。建议还是整体换驱动电源

网友:
这年头的这东西都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7脚芯片吧,这个双路独立的两个芯片都炸了的情况可不一定是单独这个芯片出事了,整流桥说不定也挂了 ...

换全新不符合环保,换芯片才能学到知识

网友:
两路LED恒流芯片炸了,估计电路还有别的问题,建议根据灯条串并联结构,直接更换。

网友:
联系商家,一般会免费发一套
(灯条加恒流)给你的,灯几百块钱,那配件才几块钱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新的,表面看是两个芯片爆了,可以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既然能够烧,建议还是先检查处理,不然换新还得烧

网友:
12-18元包邮带遥控器。。。双色温18-40x2的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模块就是了。
不过估计LED灯也有问题。

网友:
两个七腿芯片炸了

网友:
有元器件,可以修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