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纯水桶接头断了,求解!

楼主(2023-09-04):
前情提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228-1-1.html
朋友的旧“品牌”纯水机废了,让帮忙改造利用,于是采用小膜大桶纯水置换方案,原3.2g的储水桶也利用上了,朋友想试试用了几年的旧RO膜能不能再利用起来,改装好之后把旧膜用上,那就把旧膜装上试试,一开始出纯水TDS值60多,纯水置换静置一天后,再次制水,TDS值到了40多,再次将膜壳内置换成纯水并静置一天,第三天再次测量纯水TDS值到了18,效果应该是很好了,朋友昨天欢天喜地搬回家,新买的RO膜当备件用。可惜的是乐极生悲,回家搬上楼时手滑,储水桶掉地上摔了,不巧的是阀门着地,断了,压力桶的接头断了。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这个螺纹接头与桶是一体的,现在断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

可惜现在一分为二了,孔径5毫米,螺纹外径是13毫米,想把孔钻大点攻牙,用中空螺杆拧进去,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道用PVC胶能不能粘牢

楼主:
量了一下,这个孔位壁厚只有4毫米,如果攻牙,密封是个大问题,缠生料带估计不管事儿。

网友:
买个新的桶,这玩意不值几个钱

网友:
扩孔,用一个四分直接头怼进去,再打AB胶加固。

网友:
用不锈钢或者铜的对丝头,加热拧进去可以吗?

网友:
勉强粘住,强度够吗?

网友:
在断头的壁上打细孔,找合适长度的不锈钢细螺丝固定,拧紧螺丝前在断面打能密封的胶。

网友:
换桶最好,修不好

网友:
如果饮用还是别搞了  换

网友:
有一种空心的304不锈钢转接螺丝,貌似可以替换。
关键字:304不锈钢内外牙螺母变径螺母螺纹转换套

网友:
用这个行不?

网友:
穿孔  过孔宝塔接头  +茶盘配件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使用电焊AB胶粘接,效果好不漏水

网友:
长点的金属的外螺纹管加热拧进去,然后堆一圈AB胶当加强筋。

网友:
铸工胶可以  带水都没问题

网友:
还是换吧,毕竟入口的东西

网友:
这个桶内部有压力的,不容易修,再者是入口的东西,直接换了吧

网友:
用硅胶管塞吧

网友:
如果桶的壁厚够厚的话 扩孔攻丝 用304或316不锈钢对丝拧上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