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这台小主机主板上sp11可以补焊什么原件,谢谢

楼主(2023-09-04):
请问这台小主机主板上sp11可以补焊什么原件,谢谢啦!没办法,强迫症越来越厉害了,看到空盘就想焊接,买个路由器回来都要把电容换成全固态,然后改散热!做备课笔记、PPT课件也是反反复复。

网友:
你确定是SP11? 不是SPI1?
最大概率就是焊接一个8针插座。

网友A:
焊了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了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C:
这是强迫症吗,空焊盘都要焊个东西?

网友:
8PIN 的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

同问一下!

网友:
要找图纸,厂家缺元件除了成本也考虑到功能和使用。

网友:
有时候是为了适应封装不同的芯片,很多都是堆叠在一起的丝印,但引脚差异太大的话就会分开丝印,看看和下面的芯片是不是脚位联通!

网友:
看样子是想刷BIOS么?

网友:
框内有另外一种封装的8脚元件,猜测应该是两种封装2选1

网友:
楼主问这个问题要咨询主板设计者了,,问问他为什么要留白。。

网友:
要补的的还多着呢  也许只是个bios固件  也许是个设计后不行的死板

网友:
看丝印也许是个跳线开关,反正不是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强迫症吗,空焊盘都要焊个东西?

确实是强迫症,看到空盘就想焊接

网友:
有个医生说过,现在的绝大多数药都是安全无效。主板上空焊位补焊作用应该也是类似吧

网友:
SPI最常见的是BIOS,非常见情况不懂

网友:
这有啥可强迫症的?大概率是BIOS芯片预留的另一种封装,不懂的别瞎折腾,好多东西不是你说补上就能用的,要看厂家的具体设计,根据产品的需要安装具体的芯片,真是强迫症要不要考虑把右边硬盘空着的两个颗粒也焊上网上经常看到一些自己不懂瞎折腾,出了问题发网上抱怨,东西坏了又怪厂家生产的质量不行

网友D:
这个强迫症,,,你干嘛不把固态盘上面的颗粒补全,然后刷个新的固件,扩容呢?这样也有意义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强迫症,,,你干嘛不把固态盘上面的颗粒补全,然后刷个新的固件,扩容呢?这样也有意义的说。。
...

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