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拆解一个华谊MS2108A钳形表并请教问题

楼主(2023-09-04):
华谊ms2108a切换到电流档显示直接显示OL超过量程,拆开检查。

硬封芯片+黄豆子钽电解好评
主芯片fs9922-dmm3

钳子分解了

两个霍尔开关,丝印146型号未知

那么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这俩霍尔元件坏了,望能指教,谢谢

网友:
通病,我两个都是一样的故障,但是其它档都是好的,给别人家用去了,现在后悔了,我应该留下来修玩玩,别人只要测试通断,就给别人了。

网友A:
断开钳子再试试,确定是板子或是钳子问题,一步步查

网友:
你这个钳头能拆开

很多钳表钳头是胶粘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钳子再试试,确定是板子或是钳子问题,一步步查

断开钳头,显示正常

网友:
有机会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我有一款和你的很像,主板腐蚀严重了,钳表好的,你看看你的钳几根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款和你的很像,主板腐蚀严重了,钳表好的,你看看你的钳几根排线

总共8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