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哪位大神指点做工不错的2KVA充电器改可调

楼主(2023-09-04):
台风来了没出远门就窝工作的地方,闲的无聊跑收电子垃圾方面朋友家那喝茶,刚好有位老板卖货送上门的,看他们在谈价钱,而我就看看有没有好货或者自己喜欢的电子垃圾,扫了一下看到两个铁皮壳都做工不错,很厚实的那种,侧面看到说是充电器,放手上有点分量感觉不错,不像那些电动车的充电器那种塑料外壳还很脆的那种,看他们交易完了我就跟朋友说着两个我拿回去玩玩,到时候玩的好就要再给钱,玩不好就扔回去给他,他也爽快的答应了,拿回来就拆开看了下确实比一般的电动车充电器做工好一些,所以才有想请教大神这个能不能改可调的,自己也一直想搞个大点功率的可调玩,现在都是用的很小功率的可调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还有拔码开关,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改是肯定能改,只是找不到通用教程

网友A:
看到3845,改可调问题不大,有原理图才方便

网友B:
这个也才375W,一般般呀

网友:
hong红宝石1200uF电容,用料扎实得很呐,好好搞搞;
愣是没找到MXR系列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才375W,一般般呀

但外壳写着2或3KVA千瓦的标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3845,改可调问题不大,有原理图才方便

次级方面有TL431跟LM393结合着一起,次级还有个可调电位器,我猜应该调节的范围不大,主要的是电压电流保护方面的不会改等等那些问题

网友:
用料不错!
做电动车充电器,电流有点大

网友:
没有不能的,只有不会的

网友:
不错,82.5V 4.5A,改可调挺合适

网友:
电源不错。
应该把板子拿出来,在光线好的地方 顺着丝印方向 先总体再局部 拍照,方便看电路布局。

UC3845电流模式 PWM 控制器芯片手册:  https://www.ti.com.cn/cn/lit/ds/symlink/uc3845.pdf

TC428 1.5A的双高速MOS管驱动芯片手册:https://docs.rs-online.com/2ccb/0900766b80d0d809.pdf

网友:
做工很不错,大水塘电容和散热片尤其赞,三百多瓦的电源配大水塘和这么大个散热还是少见的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希望能改造成功

楼主:
哪位可以帮忙改的话送一个,帮我改一个自己用

网友:
电源做工还不错,就是输出功率一般般。

网友:
本身开关电源就是可以改可调的,,就是可调范围大不大的区别而已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充电器。想改可调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