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力越来越小 美的落地风扇维修

楼主(2023-09-04):
美的落地扇。使用四年左右,最近发现风力越来越小,其他部位完好。弃之可惜,搜索一下,说换个电容即可。一个几块钱,可以试试。
这是打开屁股的样子,一个主电机,一个转头摇摆电机。

这是更换后的电容,开机测试,完美,速度基本恢复。
没有具体数据,但是确实有效。
原理不太懂,结果有效就行。

网友A:
检测一下换下的电容

网友B:
换电容,或者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换下的电容

电容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或者换电机

是的,换了电容恢复。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C:
现在新的电容也不一定耐用。老美的MD的用了20几年电容还是足的。

网友:
小办法解决常规问题,哈哈哈!恢复了就好!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这玩意是1.5的CBB电容,你怎么用了一个1.2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换了电容恢复。

再早先都是风扇通电运转用导线短路电容两端看火花这个得凭经验

网友F:
哈哈,这是传说中的瞎猫碰上死耗子?电容可以看印刷的数据,然后找万用表查

网友G:
上周用同样的方法也修复一台艾美特电风扇,X宝还有适配艾美特的电容卖(带个安装支架)

网友:
电容坏是常见故障。

网友:
没有电容或电容量小了,电机转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电容也不一定耐用。老美的MD的用了20几年电容还是足的。

便宜嘛,现在市场趋势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这玩意是1.5的CBB电容,你怎么用了一个1.2的

拆了原装的就是这个规格。换的一样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早先都是风扇通电运转用导线短路电容两端看火花这个得凭经验

这个经验不好学吧?火花大小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是传说中的瞎猫碰上死耗子?电容可以看印刷的数据,然后找万用表查 ...

旧的有规格。按照一样规格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周用同样的方法也修复一台艾美特电风扇,X宝还有适配艾美特的电容卖(带个安装支架) ...

不用支架,可以直接螺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