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轻型电锤,但不知道搞哪个型号能行,20,26的?

楼主(2023-09-04):
家里装个吊柜,用个锂电冲击钻,但打孔时候遇到了水泥梁打不动了,想买个轻便的电锤,看有20的和26的了,不知道这两个怎么选了

另外这两个的尺寸也不知道会相差多少,打水泥梁快点慢点应该都比冲击钻好使吧
哪位帮介绍一下,两者尺寸能差多少,另外打水泥梁都怎么样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个吊柜最多也就几十斤重吧,打10毫米直径的孔足够了,最小的电锤也能胜任。

网友:
20就行 小巧

网友:
建议买3焦,当然越大越好,打打10MM洞的话其实1.8焦的也可以了,速度也不慢,拆墙开槽当然就很难了!

网友A:
买自己消费得起的最贵的那个,26的打起来估计更轻松一点。上次空调外机往上一点位置。借个电锤打了半天瓷砖下面的高标号水泥打不动,换了电钻用10Mm尖头钻头钻透之后,再用电锤扩孔。之前装电视机也是发现电锤没有电钻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自己消费得起的最贵的那个,26的打起来估计更轻松一点。上次空调外机往上一点位置。借个电锤打了半天瓷砖 ...

你借来的电锤是坏的,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就用一回地话没必要买个吧,去借一个或者楼上楼下打孔的时候喊人来打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自己消费得起的最贵的那个,26的打起来估计更轻松一点。上次空调外机往上一点位置。借个电锤打了半天瓷砖 ...

打小孔 220转速更高 ,体验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自己消费得起的最贵的那个,26的打起来估计更轻松一点。上次空调外机往上一点位置。借个电锤打了半天瓷砖 ...

还是电锤好用 和冲击钻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借来的电锤是坏的,不要误导别人。

哈哈哈!

网友:
冲击钻这东西,说实话如果没有刚需,是真不建议买,更不用说要买贵的了,宁愿去五金店租借一把都划算,不单单是钱的问题,想想那么大一坨你用完了要放到哪里去?
水泥梁打不动首先建议你看看是不是打到钢筋了,其次建议你换个师傅打。因为只要是个冲击钻都不可能说完全打不动,最多就是打的比较慢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借来的电锤是坏的,不要误导别人。

也有可能借的两把电锤都不怎么好,其中一把我还买了新钻头,就是感觉不得劲。不过要说电钻用的尖头钻头确实比电锤的钻头容易钻透,钻头损耗也是比较大。

楼主:
已经买了个所谓的26的三用电锤了,也不知道效果会是怎么样,反正是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借的两把电锤都不怎么好,其中一把我还买了新钻头,就是感觉不得劲。不过要说电钻用的尖头钻头确 ...

你很有可能是钻头没有装到位 。

网友:
博世这3款有线电锤就是看打孔尺寸大小来定。

网友:
来吧,我这有26电锤,好几年没用了,但我的得有啊,借你用用

网友:
如果只是安装灯具之类的简单小孔,强烈推荐大有5403(非5401),很轻,但是力道不小的,打6cm、8cm孔都是秒开。

网友:
铁锚轻型锂电锤用着还不错

网友:
20多块买个电钻转电锤转换头就行

网友:
买电锤要买带离合的,打到钢筋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