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蓝牙小音箱,没找到问题

楼主(2023-09-04):
有个买了一年多的蓝牙小音箱,日常经常拿来连手机在卫生间听新闻,挺方便的。突然声音变小了,拆开看看。

首先正面照。22年5月份9.9元买的,估计是促销?

接下来是背面照,

螺丝在那个硅胶垫下面

打开看了一下,我不懂电子原件好坏,只是单纯感觉质量应该挺好的。电池有外面有硬塑料壳保护,线看着也不廉价。

线路板的照片,小小一个音箱,可以蓝牙播放,也可以插卡播放,充一次电可以用挺久。

电池微距

拆开看一下喇叭,喇叭上面这个磁铁,一用力,可以拔下来(有胶粘的,但可以拔下来),拔下来后能看到振膜(我猜的)拔下来之后就完全没有声音了,放上去有声音,但很小的声音,就像一个耳机的声音那么大。

看一下喇叭特写

结论,我不会修,弄不清是喇叭坏了还是电路板坏了,我拆之前,以为是摔虚焊了,以为自己可以焊一下,没想到,拉了拉线,都挺结实的,应该不是摔虚焊了。平时用的挺多的,坏了挺可惜的。
再买一个吧,顺便说一下,现在买个蓝牙音箱真便宜。9.9元,都觉得没必要修,坏了就扔,买新的得了。拆修的时间成本恐怕都要10元了。

网友A:
就是喇叭摔脱胶了,然后铁芯移位不在正中,所以振盘运动不均匀才会声音小了,维修方法是买来粘胶,然后涂上粘胶后贴合,在开着的状态下微移铁芯,当听到与原本声音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了。
当然现在物资丰富,确实没有修的必要,这种喇叭也不高端,也就听个响。如果想更好音质可以选择买一个高端点的喇叭回来换。当然直接再买一个就更便捷了

网友:
可以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楼主手边可能是没万用表,喇叭的好坏有万用表还是好判定的,嘿嘿~

网友:
一般喇叭只有几欧姆,声音小的喇叭会上升到几千到十几千欧姆。
我有一个不见不散520小音响坏了一个喇叭,贪便宜买几块包邮的喇叭音质比较渣,应该买十几块的音响喇叭。

网友:
5W的功率看上去还不错啊。。。感谢拆解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B:
我有一个同款,低音不错,我还以为比较贵呢,原来才9.9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喇叭看看。

网友:
根据描述是喇叭的磁钢开胶了,这样就把音圈卡住了,声音当然就小了,换同规格喇叭就能修复。

网友:
一年多点就坏了,虽然不贵,用过好点的蓝牙音箱,你就不会买这个。

网友:
就是喇叭坏了,换一个就得

网友:
就是喇叭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同款,低音不错,我还以为比较贵呢,原来才9.9

我买的时候应该是打广告促销,正常情况下应该要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喇叭摔脱胶了,然后铁芯移位不在正中,所以振盘运动不均匀才会声音小了,维修方法是买来粘胶,然后涂上 ...

有空我找个喇叭试试,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