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抚摸党入坑锂电工具,12v品牌选择纠结,求路线建议

楼主(2023-09-04):
背景:
最近入手了得伟DCF680电动螺丝刀后,抚摸症状又发作了,先后购入了wera一套精密螺丝刀,kk41螺丝刀组合,威威批头等。

之前家里有一只大有5230 12v手电钻,还有一只博世GHB220有线轻锤,worx wx106电磨。长期以来就用来装装电视架,各种支架,家具,现在都想淘汰了。

本来想入得伟20v平台,主要喜欢DCH172小电锤的造型,最初打算来个3件套: dcd800,dcf850,DCH172
又想要买牧田20v平台的小吹风机das180,TD173,扭力批083

后来又理性思考了下,20v平台对于我一个敲电脑的大概真只能纯抚摸了。
12v对我更实用,尤其无冲击的扭力批,
契机是用dcf680的时候,发现力道不够。拧个自行车上的内六角拧不紧,需要手动加力,于是特别想要个680往上的补充
但12v更纠结了,做了2周功课不知道怎么选了

自己对12V平台做的功课:
12v米沃奇:
照理都抚摸了,买米沃奇多好,但米沃奇1档都说力太大,那我兼顾家用就尴尬了,以后再考虑米沃奇。

12v得伟平台:
目标是701+601+801,其实最喜欢701小巧的感觉,或者选20v ATOMIC平台的708,这样就不用考虑12v的了,但708评价似乎不怎样,20v平台也没有扭力批的样子。
还有可以换头的703,都搜不到什么讨论,
缺点:扭力批601造型很喜欢,无影灯也很帅,但美版不能用双头批,我的威威十字、内六角只能吃灰了。
疑问:抚摸党肯定批头也想买好的,威威不能用比较伤,虽然pb的批头也会买,但电动工具不舍得怕拧坏,不知道有没有批头合适的抚摸方案。

12v牧田:
最想要扭力批032,之前看论坛里032和得伟601比较,032毕竟能用双头和日本标准12mm尾巴的批头,
其他没什么特别想要的
可能最终路线是买332,032,111这3个组合。
缺点:造型普遍没得伟好,工具箱要另买的样子。(工具箱我有牧田macpac和得伟灵便系统,但牧田12v配套箱子似乎都是单只不能配合系统的。)
疑问:032和20v的083同样作为扭力批,除了重了点,是不是直接选20v的083就行了。

12v博世:
博世平台的目标就是35hx了,但扭力批12V-35HX价格上千,感觉不如上35FC,但似乎只能海淘?tb上价格太贵。
优点:12v平台有博世电磨可以选,还有琢美国内未上市兼容12v博世系统的机器。
缺点:贵,其他12v工具了解不多,家里没有博世工具箱系统,不想再弄第三种系统工具箱。
疑问:因为博世相关没什么讨论贴,其他12v博世优点不了解,其他有什么值得买的12v工具吗?

除了上述这些近期还想中亚上买EZ7421(被论坛的贴大量洗脑,一定要买个松下的,新的,用来抚摸!),然后决定平台后,配合平台买个锂电热风枪(家用至少热风枪算实用的)。

希望大神们帮我分析下怎么选。

网友:
才买的牧田083   我现在就不想要一大堆电池,把手里的威克士  博世都出了,现在只剩12v米沃奇和大有,20v就一个牧田。
要想电池少,就买18v 20v平台呗,20v平台可以电池转接各个品牌的心仪产品,用量少的话也不会出现啥电池不保护的问题。

网友:
不想纠结,就把几个平台都买了,还可以做个横评。

网友:
从产品线丰富程度、终端用户数量和保养维修便利性来说,博世12v平台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家用的确可以考虑gsr12v-35fc换头怪,看看某鱼1000多不到2000的新机。

网友A:
忘记说了,松下除了7421被视为神机外,还有7420和7410哦

网友:
12V平台德伟的手感应该好点,因为电池做下最下,柄细一点,博世的柄粗一点

博世也建议上35FC四头,可玩性高,还可以DIY成各电动工具,看我帖子希望能给你帮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9265-1-1.html

网友:
绝大部分的专业安装师傅都没有你现在用的工具好,一把50元的锂电钻+26公模电锤养家糊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松下除了7421被视为神机外,还有7420和7410哦

主要就7421买起来方便安全,直接中亚买到手1400,其他2个看咸鱼也是上千,以抚摸角度作为购买松下系列第一步,除了洋二应该就这个最方便稳妥了。

35FC研究了下购买渠道太少了,作为抚摸党的电动收藏第一步心里有点不踏实。
而且快2000元加点钱上米沃奇12v 2件套,购买渠道也安心,但米沃奇力太大就失去家用作用我不如20v得伟牧田了。

功课做越多越踏不出第一步

网友:
中亚是个不错的购买渠道,值得推荐,只是上面没有很多型号,只有松下7421一款套机。
米沃奇国行价格太高了,其他渠道是拼运气。米沃奇12v系统的手柄很粗,不好抓握。2000元买12v套机,感觉性价比低了点。
不着急下手,多逛论坛多交流,再结合自己当前和未来的使用场景来购买。

网友:
抚摸党无非就是大有 牧田 得伟 松下

网友:
既然是抚摸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哪个漂亮手感好的就哪个。

网友:
博世12v-35、35hx、35fc、GDR12v-ec这几款机型我都有,建议你在35和HX两款里面选一个。其他不是太推荐。
ez7421我也有,有需求的话直接买就行了。这玩意到头了。

米沃奇和得伟就是突出一个暴力,但是对我来说没啥吸引力,我都用12v了,对那种极限输出多的那点扭力根本不在意也用不到,想要大力气我不如直接上18v平台。
牧田12v平台太老了。不喜欢。

网友B:
再补充一下,不选择牧田和得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电池太大了,12v我要的就是便携,电池突出的那一块我实在是无法接受。我有得伟的DCD701,这个机型扭力环很紧(不知道是否个例),我扭的时候指关节会碰到扳机上面那个位置,很痛,扭那个环需要调整一下手法,而且开关上面有个槽,会有几率加指头和手套。。。
米沃奇国内销售渠道鱼龙混杂,而且是美规机型不支持长尾批,比较挑批头。我买12v手电钻一般在意的是扭矩调节的线性和它低档扭矩能低到我的期望值。所以米沃奇我也pass了。还有就是我不喜欢它的配色
博世12v正好满足我的需求,外观不错,做工也很棒,使用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产品线很丰富,还不挑批头。。。。
这里我要单独说一下博世12v-35fc,这个型号现在只能海淘或者某鱼上买,全都是美规机型,快换头只能用短尾批头,15fc的快换头通用也可以用长尾批,但是15fc的快换头特别长,很突兀。。。所以我不是很推荐(因为我买了整套的威威批头,全是长尾批),但是如果对这个不在意的话,我倒是认为这个机型是首选。这个机型启动线性感觉要比其他款要稍微好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换头功能也实在是太好用了。
至于ez7420、7421、7521,都是很棒的机型,能接受价格的话,我肯定是强烈推荐的,基本上属于一步到位了,7421亚马逊上面最近优惠,价格可以。。

网友:
大有12V手电钻和轻电锤,用着还行,就是有刷不行,目前打火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下,不选择牧田和得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电池太大了,12v我要的就是便携,电池突出的那一块我 ...

感谢详尽的解答
我选12v就是希望有线性的扭矩调节,方便拿取,足够适合我随时拿出来做些简单的工作
打算先入个35hx玩玩,

35fc前几天又研究下它还带电锤头感觉特别有意思,但总价接近3000了,其他电动工具还没凑齐的情况步子迈太大了,
今年目标投入5000在这个爱好上,买35fc就占太大比例了。
路线打算走
1000多买35hx  -> 得伟20v平台 800电钻  -> 松下7421 ->  得伟850冲击起子  -> 得伟DCH172小电锤
然后中间再补点12v博世想要的工具

网友C:
要线性就不要买032,从中速直接跳高速,而且我怀疑是牧田特意这么调教,因为我有同开关的111,线性很好。
12V平台真的很难有一个完美的选择。得伟601的开关较涩,虽然线性可以但不好控速,而且最近发现扭力环缝隙会渗油;牧田032如上所说,在意线性就不要选它;博世12V-35,两个问题,第一是握柄手感垃圾,不说和下挂电池的比,就是和威克士129比都不如,第二是它的离合,不知是否因为我没选HX的原因,总感觉它拖泥带水的,离合脱扣不干脆,不过它的开关线性好,手感也好,调速很好用;威克士129,开关轻,线性好,但灯不带延时,而且扭力环手感不好;得伟701,刹车不干脆,而且也是开关较涩;得伟801,其实这把冲击批家用很合适,但我那把下挂电池卡不紧,摇摇晃晃的,难受,而且我发现不是个例;牧田111,看来看去这把才最完美,上面这些问题都没有,就是设计的太老了,一直不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7421买起来方便安全,直接中亚买到手1400,其他2个看咸鱼也是上千,以抚摸角度作为购买松下系列第 ...

7421最近在Z秒杀,价格1176.01,也算近期好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线性就不要买032,从中速直接跳高速,而且我怀疑是牧田特意这么调教,因为我有同开关的111,线性很好。
1 ...

其实我就是看了您以前的分享才对032和601感兴趣,特别是601。
感觉12v牧田不考虑了,都说平台老。
得伟看文字描述各种粗糙,对比买35hx配件上有2个优势,充电器12v 20v通用,配套带工具箱版是灵便系列,不用额外买。

博世确实把手粗是我顾虑的缺点,
博世还有点不爽的是国行的配套工具箱
35hx我看国外都是配套工具箱是L-boxx的,国内只给个小破箱,而国外配套l-boxx的内衬还带一个空位可以放12v 35之类的电钻。国内就算另外配L-Boxx也买不到那个内衬。倒是35fc能找到内衬买,而且本身市面上能买到的就是海淘货直接配L-boxx。

威克士129看你以前的帖子和这贴都这么推荐,等促销我也搞个玩玩。

从抚摸、造型来说最喜欢得伟,但缺点也很明显。
看了13#和您的经验我大概是选博世12v 35hx(握把缺点和得伟601开关涩简直各种千秋,又更纠结了)

网友(2023-10-20):
18v平台目前是用大有,12v平台用博世和米沃奇,博世电钻和起子机开关容易坏,米沃奇目前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一直用牧田,习惯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子比如电钉枪什么的就用良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