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检测插座或线路,哪根是火线,地线,零线,买检测插座还是买检测电笔?

楼主(2023-09-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想检测家中插座或线路,哪根线是火线,地线,零线,买检测插座还是买检测电笔比较好? 这2种检测工具各有何优缺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又不是购买大件电器,这种实用小工具,一般是都购买。检测插座和检测电笔用途各不同,家庭自备方便,价格都很便宜。

网友:
检测笔更实用。

网友:
检测插座还是买相位检测仪吧

网友:
看你干啥用,要是批量检验插座接的是否正确,就用淘宝上的工具。干维修用电笔方便

网友:
零线和地线直接用电笔是测不出来的,

图中的电笔要电池

网友:
要是刚装修完,看看插座零火线有没有装反向,批量检查就买一个检测插头,十几块钱——不想掏这个钱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看楼主用途,建议买检测插座

网友:
一个万用表就能测了,不需要添加额外支出!

网友:
家用没必要分清
不懂电工的话,还是找师傅排查问题吧。非要搞的话,建议电工基本知识先了解一下。
如果你懂电工的话,那自然是万用表测的最准。

网友:
检测插座和检测电笔用途各不同,家里都要备用的!

网友:
上次商城换购螺丝刀,咱数码之家送了一个给我。在此致谢咱论坛!

网友:
看标题是检测插座和线路哪么这两种家用小检测工具都准备吧也不贵

网友:
没多钱都买吧  各有所用一个装好得用一个没装的用

网友:
万用表就行。
这种小玩具如果十块包邮还值得买。十几块还不如加钱上万用表,功能多且十年二十年给儿女都能用。

网友:
回安装图片上要用测电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