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东风小康580 DFSK-2111 USB怎么接线 有接线图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3-09-04):
东风小康580 DFSK-2111  怎么接供电

请教高手

网友A:
A8、A7、A3,A8、A7分包接电源正负,A3是开关,接电源正开机

网友:
A8 B+接正极,A7接负极,A3 ACC接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A7、A3,A8、A7分包接电源正负,A3是开关,接电源正开机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A8 A7分别接正负,A3 再接正应该就亮了
这个不错还能接5V电的摄像头。

网友C:
图片都没放正,一般车机除了正负极电源线外,主要是要接点火那条线,有的还要接小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都没放正,一般车机除了正负极电源线外,主要是要接点火那条线,有的还要接小灯线。 ...

谢谢提醒 发图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8 A7分别接正负,A3 再接正应该就亮了
这个不错还能接5V电的摄像头。

已经亮屏了

网友D:
楼上都说完了,我靠后了,没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说完了,我靠后了,没帮上忙。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E:
热心人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心人还是比较多的

查了一下 和大众的尾插一样的  线序有差别

网友F(2024-05-16):
大神,车机还在吗?请教一下那个线序定义,如何接方向盘的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神,车机还在吗?请教一下那个线序定义,如何接方向盘的线呢?

看线定义,应该是A1和地(A7)接方向盘控制,通过AD进行判断,方向盘按键实质上是在A1与地之间接入不同的电阻代表不同的按键被按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线定义,应该是A1和地(A7)接方向盘控制,通过AD进行判断,方向盘按键实质上是在A1与地之间接入不同的 ...

就是接2个线就行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接2个线就行了是吧?

通常是的

网友:
客气。
这种AD判断的,通常要在车机设置里面对按键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