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切割片,又贵又不好用

楼主(2023-09-04):
广告吹得又耐用,又安全,又锋利。实际制铁非常打滑,根本割不了。大家买过吗,有何体会。

楼主:
图1角磨机用的,图2小电磨用的,都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1角磨机用的,图2小电磨用的,都不好用。

小电磨上用什么切割片好用?

网友:
切铁不都是用砂片么?

网友B:
要买细的金刚石切片才能切金属,这种粗颗粒的切金属很危险,容易带飞工件,只能切石材用作打磨和雕刻!还有就是最外延的金刚砂磨掉后整个盘片作为切的功能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电磨上用什么切割片好用?

带网的树脂切割片

网友:
切铁,还得是树脂砂片。别的都不行。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设备不够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带网的树脂切割片

有没有图片?我下次好买,小电磨经常用。

网友:
图1的片子是20mm孔,角磨机片子是16mm孔,这个用在角磨机上要加转接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片?我下次好买,小电磨经常用。

如上图,带网和不带网的。带网的,不容易崩裂(黑灰色,有网络);不带网,便宜,薄,容易崩裂(棕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细的金刚石切片才能切金属,这种粗颗粒的切金属很危险,容易带飞工件,只能切石材用作打磨和雕刻!还有 ...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上图,带网和不带网的。带网的,不容易崩裂(黑灰色,有网络);不带网,便宜,薄,容易崩裂(棕色 ...

谢谢。买点试试

网友:
这个是切大理石或瓷砖的吧?没选对呀

网友:
金刚石切片切木头或者软铁容易糊片,糊片后可以切几下耐火砖磨一磨,,呃其实在砂轮片上磨也行,糊片就是金刚砂烧了,想法把里面的金刚砂磨出来就好了

网友:
买了便宜的3mm金刚石切割片,偏得像跳肚皮舞。

网友:
这种是切瓷砖用的

网友:
只要敢标 “XX王” 一律当垃圾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