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点阵式多功能温度计&音乐电平指示

楼主(2023-09-04):
前言:
这就是个玩具,58个LED灯就是用来看个亮光的。功能也及其简单,很多人都已经做过了并且有各种不同的方案都能实现。
之所以做这么个玩具仅仅是个人自己想做,发出来是想着也许有其他人也有需要,需要的自取,不喜的勿喷。由于刚开始做这个玩具所以程序还在调试,待成熟后会考虑公开。
有好的建议和玩法欢迎探讨。

1.设计方案和功能:
STM32G030K6T6核心主控(假货宝1块多包邮),10K 1%精度 B3435 NTC测温(1毛),GL5528光敏电阻(1毛)测量环境亮度,咪头拾音(这部分还没做),3位0.28寸共阴数码管(4毛)显示温度,58个LED灯阵列组成的模拟柱状温度计指示对应温度位置

2.PCB制作(必须是白嫖的),这里放个仿真图,看着比实拍更清楚
PCB正面模拟图:

PCB背面模拟图:

3.实物(焊的时候温度过高PCB黄了)

4.温度计功能(已实现,未校准,和家里的成品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差距很小)

5.音乐电平功能(待后续程序支持)

网友A:
应该来段视频的

网友:
这看着不错,牛逼,收藏一下

网友:
有创意,期待后期产品。

网友:
创意不错,弄个壳子就可以当商品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来段视频的

弄好之后会拍视频,现在半成品拍了也不好看

网友B:
上个月,立创有活动,盛思锐传感器1元钱,象sht31这种平时都要10几20,也卖1元,拿来做温度湿度很合适,很准

网友C:
问一下LED是怎么驱动的,是MCU的I/O引脚直接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立创有活动,盛思锐传感器1元钱,象sht31这种平时都要10几20,也卖1元,拿来做温度湿度很合适,很准 ...

我看到这个活动了,也参加了。没用SHT31是有几个原因的
首先是我只想要测量温度,显然一个1毛钱的NTC就够了。
其次理论上NTC测出来的温度的精度也能达到SHT31差不多的精度,误差基本在0.1度左右,最多0.2度。
再次SHT31只能贴在PCB上,而这个DIY的作品几乎整块PCB上都有可能发热的元件,发热就会导致测量到的温度偏高。虽然可以校正,但是校正后依然会有很大的偏差。NTC可以直接伸到外面来避免发热元件的干扰,避免了因此带来的所有麻烦,当然会丑一点。
最后是SHT31要考虑长期使用后那个小孔被灰尘堵住的问题,DIY没外壳的情况下这很麻烦。NTC就完全没这种问题。

所以,不是高级就一定好的。很多时候要考虑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LED是怎么驱动的,是MCU的I/O引脚直接驱动吗

是的,IO直接驱动。
其中最长的那一排51个绿色LED用了8个IO口(查理复用,8个IO最多可以驱动56个LED),6个红色LED一起用1个IO口,数码管上面还有1个蓝色LED用了1个IO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个活动了,也参加了。没用SHT31是有几个原因的
首先是我只想要测量温度,显然一个1毛钱的NTC就够 ...

ntc就不要考虑什么准确了,这不是软件校正能解决精度的,先天残废,别当成宝

不使用sht这类高精度的传感器的温度计,就看个乐,包括你家里的那个,都一样的,我早前也买过几个,后来都仍了,小米出的几款用sht系列,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就不要考虑什么准确了,这不是软件校正能解决精度的,先天残废,别当成宝

不使用sht这类高精度的传感 ...

哈哈哈哈,你这典型的无知乱说啊。SHT31测温度也是用的NTC,按照你这么说也不可能准确了。我家里的就是SHT3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你这典型的无知乱说啊。SHT31测温度也是用的NTC,按照你这么说也不可能准确了。我家里的就是SH ...

盛思锐告诉你的? 张嘴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盛思锐告诉你的? 张嘴就来

对,还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呀。是谁张嘴就来?

那你以为什么天顶星人科技测量的吗?还是他们的芯片随便想出来的温度?
目前主流测温无非就几种方式,热敏电阻(NTC是热敏电阻的一种)、热电偶、红外,其中红外有很多限制而且很难测准。热电偶一般用来测温度比较高的情况,精度相对热敏电阻也差很多。所以一般常用的都是热敏电阻测温。
盛思瑞等温湿度传感器厂商生产的传感器里测温度的部分就是利用传感器里的单片机ADC测量热敏电阻的分压来计算环境温度,这是基本原理。包括常见的18B20,DHT11,AHT20,SHT30/31/35/40等等都是这样的。

网友:
很有创意,先收藏再跟踪,真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