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mware里的虚拟机,如何设置每天定时启动半小时?

楼主(2023-09-04):
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在vmware里开一个虚拟机装win7。
希望这个win7的虚拟机,每天定时启动半小时,然后关闭该虚拟机。
能实现吗?

网友:
win7系统里有个  任务计划  这个功能。写个开机半小时后执行关机的策略应该可以。

网友A:
只有用批处理做一个命令

这是目前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VWare我也一直在用,据我所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有那位实现了说下,我也想下。

网友C:
主机系统定时任务调用批处理启动虚拟机,虚拟机系统里的win7设置任务定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批处理做一个命令

这是目前最简单的方法

详细介绍一下啊,大哥,估计很多人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Ware我也一直在用,据我所知,没有这个功能

不会吧,vmware不是很强吗?这点要求不过分啊。想在主机里多开点虚拟机,分时做不同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机系统定时任务调用批处理启动虚拟机,虚拟机系统里的win7设置任务定时关机 ...

详细说说啊,写出来又是一篇精华贴子。

网友:
你用的是workstation还是esxi?
办法有很多,但都需要写脚本,至少要写开机关机指令
workstation的话,主机上直接通过任务计划,执行虚拟机开机就可以了
命令如下比如
vmware.exe -x d:\abc\abc.vmx
关机可以在虚拟机内部执行任务计划关机,也可以在主机上用以下命令强关
vmrun  stop d:\abc\abc.vmx
如果是esxi,可以通过内部某个常开的虚拟机,执行powercli指令去操作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