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捷稀AX1800M拆解(JCG Q20)

楼主(2023-09-04):
今天拆一个中国电信定制的WIFI6千兆路由器,品牌是捷稀的ax1800m,老套的12v1a电源适配器,产品型号JCG Q20,不废话了,开干。

整体外观不好,毕竟不是全新的。

背面简介一共3个网线接口1个wan口,2个lan口,一个电源接口
底部2个螺丝拆了就可以打开底壳

拆了底壳就露出主板了。

顶部一个按键,拆顶部的时候要先拆开底部,从里面把顶部的2个卡扣用一字起子撬一下,
两面都有中间的卡扣。

拆开底部2个螺丝就能拿出主板了,4根天线,可能是2个5g 2个2.4g信号。
主板正面一大块散热器,我不会拆散热器4个扣丝柱,看不到CPU,来一张内存的,256m的

主板背面干净的一批,没有东西

拆解到此结束。

外壳躯体。

网友:
啥都看不见,,,,拆了  又好像没拆

楼主:
这张好像清楚点

网友:
差不多,定制货基本没玩头啊。

网友:
多半是发哥方案,那四个塑料卡扣最好拆了,用尖嘴钳夹着两边的倒勾再往里面推,轻松拆下,装回去直接按下就行,弹簧别弄丢就好。

网友:
虽然是定制的,但是这个牌子完全没听说过

网友:
网口太少了,严重缩水!

网友A:
我。买了这个牌子的q30刷机后比k2好用多了

网友:
这路由器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这个牌子的q30刷机后比k2好用多了

q20可以刷吗?

网友:
现在定制的路由器都好多

网友:
看上去还行,dx定制还不错

网友:
有散热片好评,至少没那么容易死机。

网友:
总体看来还不错,用得爽就行。

网友:
散热片的钉是塑料的,另外一面的倒钩用手捏一下就能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q20可以刷吗?

好像可以刷op系统

网友:
设计这样利于散热吗

网友:
设计的通风散热不错

网友:
有散热片好评

网友:
还不错,散热片这个流量大发热的时候不容易掉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