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神州JSG 12-6G;平衡强排热水器升级天然气,∅2.5mm喷嘴换1mm成功完成!

楼主(2023-09-04):
煤气公司升级天然气,大鹅天然气成本低的关系??
6升平衡强排式热水器用的可以,大管套小管不烧室内空气不错。
第一次改这玩意儿,据说20一个嘴,6颗120块。网店几毛钱一颗,全是手工了。
测量了一下,原装的是液化气改的,2.5mm钻头。
水气联动阀还真不能拆,然后就漏水了。。。。
新换1mm的也能点火,最后被我用1.2mm扩孔,还可以。

网友A:
这个都能改,牛人一个。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B:
这704胶能耐这么高温?

网友:
前几年郊区通天然气的时候改了好多

网友C:
某地必须买它们的新的,不然不通气,可恶的gousi公司的底层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704胶能耐这么高温?

其实这个位置根本不热,热水器火头燃烧方式和燃气灶差不多,气体喷出后都要混合后到火排处燃烧,这个喷口离火排还有一段距离呢,真正高温的是火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位置根本不热,热水器火头燃烧方式和燃气灶差不多,气体喷出后都要混合后到火排处燃烧,这个喷口 ...

喷嘴温度低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地必须买它们的新的,不然不通气,可恶的gousi公司的底层垃圾

这些犊子玩意,要遭雷劈

网友:
这都能改,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楼主什么都能修

网友:
没看懂鼓风机旁边那条管子干嘛的。废气增压二次燃烧?

网友:
手艺不错,最关键是要符合安全要求

网友:
.我也改过。改的是恒温的,那种还要改电脑版。

网友E:
扩孔以后火力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孔以后火力增加了?

原煤气气压低,喷嘴孔径是2.5mm
全面换天然气,气压要大些,需要更换1mm孔径的喷嘴。 强排机1.2-1.5mm都可以,更精确的应该按压力等计算火排配套的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能改,牛人一个。

实际上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纯粹的拧螺丝。孔径是测试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