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板做了个升降压板

楼主(2023-09-04):
MT5086芯片同步整流方案,一次画板成功可惜丝印标反了。效率怎么样还没时间测试,5V输入输出30v 空载电流100ma左右

网友:
又去嘉立创薅羊毛了?

网友:
待机电流还不小

网友:
5V输入输出30v 空载电流100ma左右?
损耗较大。

网友:
嘉立创EDA一直没学会

网友:
同步整流升压的片子有很多  MPS、TI、国产大把  看要什么电压范围还有电流   楼主总去的屹晶微就有啊 EG1164

网友:
空载电流100ma?

网友A(2023-11-14):
高手玩的就是不一样啊  茶不懂只能买成品了
前段时间买了成品模块   后来才知道都是属于低端检流的

茶刚用新软件试着按您的变压器板画了MOS部分  都是N-MOS吧?   不知有没有错误  请兄指导
(请忽略元件参数  还没来得及标注 呵呵)

二极管旁的电容  用电解电容可以吗?  茶手头还有不少 老元件  看能不能消化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玩的就是不一样啊  茶不懂只能买成品了
前段时间买了成品模块   后来才知道都是属于低端检流的 {:009: ...

可以用电解电容,还有下拉电阻是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电解电容,还有下拉电阻是10K。

感谢指教!

网友:
线宽做不大  还不知道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