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锂电池充电器54.2v改58.4V。

楼主(2023-09-04):
前段时间海鲜市场50包邮入了一款锂电池充电器,想用于16串铁锂,一直没有找到改高电压方法,今天终于改好。原来这个充电器有两个431,调整431 R端即R1的阻值增大可以调整电压到58.4V或者58.8V。另一处的431调整上分压和下分压都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350W大功率,有些充电桩会充不了。

网友B:
另一个是分压后做电流控制的基准的

网友C:
充电器做工不错,似乎是被动散热?

网友:
这充电器够复杂  不多见了

网友:
竟然有50包邮的,不错啊,这个我也关注了,最低的好像是60多包邮的,我砍价砍了半年都砍不下来50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做工不错,似乎是被动散热?

全灌胶,没有风扇,除胶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是分压后做电流控制的基准的

我是业余,感谢指点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不错

网友D:
老兄,48伏16串的铁锂有靠谱卖家推荐吗,想小电动整一个,原来星恒电芯用了一年多电池池掉电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48伏16串的铁锂有靠谱卖家推荐吗,想小电动整一个,原来星恒电芯用了一年多电池池掉电太快了 ...

水太深,也上过当,不敢乱推荐,都是拆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W大功率,有些充电桩会充不了。

我们这小区按功率计费的,500w也可以用。

网友E:
做工可以啊,能PM个连接么老哥?

网友:
350W大功率,有些充电桩会充不了。   应该不会,一般是要小于500W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错,充电时间少很多。

网友:
三石这款我也看了。算了一下48V 2A功率也有100W了,发热至少15W,没有风扇估计用不长久。于是就没买。
后来得了一个标称54.6V实际空载55.5V的充电器,这款431后面是可调电阻,看来是磷酸铁锂和锂离子通用型。

网友F:
三石充电器有些看着好,用起来还是不放心,我手里有款2a的充电发热量巨大,但用着还没坏,特别是夏天用着让人不放心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石充电器有些看着好,用起来还是不放心,我手里有款2a的充电发热量巨大,但用着还没坏,特别是夏天用着让 ...

2充电器壳子密封的严实,散热不好,充电电流1.8A就热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可以啊,能PM个连接么老哥?

卖完了,再问只有故障机了